220v鐵捲門遙控主機 ,想要改成110v

楼主(2022-11-27):
220v的鐵捲門遙控主機。
請問改110v ,拿110v變壓器5w直接改上去就可以? 謝謝
(變壓器是家裡現成)

网友:
首先,為什麼要改成110V?
其次,鐵捲門的馬達是110V還是220V?
如果沒有必要,裝好了就這樣用吧,改東改西是樂趣,能用就好。

楼主:
鐵捲門主機 是110v
門遙控主機是220v

鐵捲門位置沒220v電 所以只能改成110v 來用

网友:
要把電路板上的變壓器拆下~
再把110V的變壓器裝上~
就可以了~
變壓器一定要比原本的大或差不多大~

网友:
可以,
青色字 是AC

网友:
請問您12V是如何量出來的

應該看電表波在AC或DC檔就知道了

楼主:
我只會亂搞!
不是很懂這種三用電表 剛去看了一下是AC
今天也順利安裝完成。
主機花194元+加一顆遙控器39元   感謝!

网友A:
遙控主機只要194元.加發射器39元? 這麼便宜的東西,你敢用? .... 前幾天才去換了一組大陸製的下來.(主機輕的可怕)

換回的主機

換回的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主機只要194元.加發射器39元? 這麼便宜的東西,你敢用? .... 前幾天才去換了一組大陸製的下來.(主機輕的 ...

一様東西,台灣買約500元

网友:
工頻變壓器很好改

网友:
用AC的變壓器要小心看是否會發燙,如果太燙最好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遙控主機只要194元.加發射器39元? 這麼便宜的東西,你敢用? .... 前幾天才去換了一組大陸製的下來.(主機輕的 ...

這算是公用的搖控主機~有搖控大門隨便人開在用的~要注意門禁保全

网友:
我都是量電路上供應的直流電壓是多少, 然後拆掉進線零件,改成寬電壓的ADAPTOR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