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 高清腳位定義

楼主(2022-11-27):
(无正文)

网友A:
幫忙補ㄧ下 USB-C 6Pins 的圖片,網路資料不多,用在行動電源與純電力供應的應用。

與以前的 Micro USB 對比電源腳數量增加,承受電流與耐用度也增加了。
USB-C 是時代的趨勢,所以現在的設計都是改用 USB-C 了。

网友:
TYPE-C 腳位定義  因為CC PIN的關係 建議 (1)自外向內看設備插座 與(2)自外向內看線插頭 拿出比較
而且要把CC 作用讀通了才叫基本認識

引用資料來源 Richtek

USB Type-C介面PD協定解決方案 AN056
https://www.richtek.com/Design%2 ... AN056?sc_lang=zh-T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幫忙補ㄧ下 USB-C 6Pins 的圖片,網路資料不多,用在行動電源與純電力供應的應用。

剛好最近在找這個
想用TP5000充電模組去充鋰鐵電池,不過目前看到的充電模組不帶USB接口
看看家裡type-c的充電線也愈來愈多了,想說讓TP5000外接type-c接口試試

但發現轉接板有兩種

看來我純充電用途用後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最近在找這個
想用TP5000充電模組去充鋰鐵電池,不過目前看到的充電模組不帶USB接口
看看家裡type-c ...

CC腳位要記得下拉5.1k 電阻(USB-IF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