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ASW-87HTB] 請問怎麼把洗衣機主機板拿起來?

楼主(2022-11-28):
家裡洗衣機故障, 看了許多大大的文章分享, 打算自己換電容
但是把除水膠除掉後, 主機板都無法從外殼取出
請問大家是怎麼取出的? 有什麼眉角嗎?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
直接把外殼二邊往外掰一掰~
再用一子起或撬棒從邊邊插進去~

就像吃中華豆花~果凍~
使用巧勁就會整個掉出來一樣~

网友:
那被膠體黏住 況且拿出後要裝回也是問題

如果只為換那顆大電容
直接將電容破壞 底端那接腳留一些 在做焊接不行嗎?

网友:
去家電回收場找 我之前去殺了3片回來試都好的。

网友:
零件前後作剷膠挖孔處理,再用矽利康膠補洞!

网友:
小弟之前修是在底下開孔破壞,
只攻電容的部分,
換好再上防水,
洗哩控糊一糊完事.

网友:
這一型的基板很好從基板殼整塊取出,因基板殼很軟,可參考2# fireway大的方法

网友:
回收場是好地方,可能幾十元就能撿回價值幾千元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