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二條傳輸線換酷幣

楼主(2022-11-29):
這二根線收起來時是正常的,現在情況不知,二根一起換

沒有限制,想換就出價

网友A:
請問咖啡哥這是在做什麼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咖啡哥這是在做什麼用的?

hdmi手機轉電視投屏器

手機投影到螢幕

网友A:
這個只能插手機嗎?插手機這端插電腦能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只能插手機嗎?插手機這端插電腦能用嗎?

如果是針對性
大多產品非全支援Type-C智慧型手機及電腦使用,購買前請查明支援型號

如果非針對性,全支援(不過很難,因為所以.....哪樣.......光HDMI對HDMI都挑線或設備,尤其新舊機種,傳說中的匹配(相容),價格取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只能插手機嗎?插手機這端插電腦能用嗎?

第一條應該是USB 顯示卡(到HDMI)
第二條應該是無線顯示到HDMI

网友C:
可以只標一嗎?    我先出10酷幣,等咖啡哥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條應該是USB 顯示卡(到HDMI)
第二條應該是無線顯示到HDMI

第一條是micro USB to HDMI的MHL線,這商品總共有3個接頭
micro USB 接手機充電孔
type-A 接5V變壓器或電視(螢幕)上的USB接口
HDMI 接電視(螢幕)上的輸入孔
這商品可將手機/平板上的畫面藉由USB充電孔輸出至HDMI電視(螢幕)
但手機主板上需有MHL晶片,所以不是每支手機都適用
只要和手機相容,線插上去,畫面就出來了,使用上很方便,畫面顯示也很流暢

但MHL晶片使用需要授權費,導致手機廠在開發新機時慢慢就不設計這功能了,或部份高階機才支援
所以消費者就改使用第二條線,用無線傳輸的方式把畫面投放到電視/螢幕上
如: EZcast / Mirrorcast / Miracast / Chromcast / WiDi
使用上比較複雜,有的需設定APP,有的可用行動網路投放,有的只能用wifi通道投放
少了線材約束,畫質與無線網速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咖啡哥這是在做什麼用的?

跟3樓 ujgn說的一樣,是hdmi手機轉電視投屏器,手機投影到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只標一嗎?    我先出10酷幣,等咖啡哥回~~

當初收起來時是好的,放一段時間也不確定能正常使用,擔心其中有一條壞的,標的朋友花了酷幣換到一條壞的東西,所以才會二條一起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3樓 ujgn說的一樣,是hdmi手機轉電視投屏器,手機投影到螢幕

請問咖啡哥需不需要大同電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咖啡哥需不需要大同電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69-1-1.html

大同電鍋頭好壯壯,還可以服務好幾年,留給有緣人,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