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AC110V*120W車載逆變器標酷幣或交換物品

楼主(2022-11-30):
台灣製造TRANSFORM車載逆變器,功能正常,用不到5次,交換物品;燒錄器或ARDUINO 系列如328晶片或MINI-------

也可標酷幣,我有權決定結果,物盡其用原則12月10日截止

正面;

背面;

用ATX電供+50W燈泡(不是在車上,電壓低於12V,有警告蜂鳴聲)顯示45W

在車上插點菸器座+點亮100W燈泡(有發動無蜂鳴聲)照片看不到數字,實際顯示105W

网友:
出價  20 酷幣

网友A:
康品穎大大,您是需要光碟燒錄器嗎?

网友B:
這個逆變器搭配我的磷酸鐵鋰電池是絕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逆變器搭配我的磷酸鐵鋰電池是絕配。

在很早以前(全台大停電左右)我有從回收廠撿的醫院淘汰下UPS電池(12顆),一顆是30元買的,那時廢電池的回收價格是收5毛,賣給來收的是1元,一顆是8公斤,12V好像是24A還是36A,太久了,別人的UPS是僅提供存檔時間,我的UPS可以吹電風扇兼玩電腦,一般的UPS輸出是110V400HZ,我的輸出是60HZ,曾經用那種電池換飛瑞500 UPS的電池,結果......是電池還有電,UPS燒了。

很久的ˊ事情了,外出能用12V解決的,還是不要用逆變器,消耗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很早以前(全台大停電左右)我有從回收廠撿的醫院淘汰下UPS電池(12顆),一顆是30元買的,那時廢電池的回 ...

UPS本身設計時就會把搭配的電池容量考慮在內,例如500W UPS搭配一個12V 7Ah電池,升壓電路看似方便卻不是毫無代價,尤其早期UPS 內的變壓器都是用60Hz 體積非常大,在整體效率不佳下,一個新的12V 7Ah 的電池也用不了10分鐘,現在市面上的UPS 體積很小,想也知道一定不是用60Hz,不過電腦沒有要抓市電的垂直同步訊號,是不是60Hz也沒差,目前市售的UPS 只要電池是新的一定能撐10分鐘以上,當然我說的是相同負載情況。
500W UPS改裝上更大的電池可以嗎?最起碼你得加強它的散熱,UPS 要升壓到110V 5A,12V 端的代價要超過1xA,原本用7Ah 電池不用10分鐘就可休息(因為電池沒電了),改換更大電池就是讓它工作更久,廢熱是電子零件的殺手自然需要克服。
充電也是,當市電恢復時,原本UPS 內建的7Ah電池充滿需要8小時就可休息,更換更大的電池也表示需要充更多的時間,UPS 內的充電電路耐不耐的住也要考慮。

用逆變器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例如供筆電使用時,筆電大多使用19V,所以還是得從12V升壓到19V,不過這種情形就好很多了,因為從12V 升到19V 同是直流,而且升壓範圍也不大,不像UPS 是直流變交流,然後再經由阿達不達給筆電使用,又將交流轉成直流,一來一去的損耗非常可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品穎大大,您是需要光碟燒錄器嗎?

不是!是萬能燒錄器;程式用的,站上老師給的,跟我之前買的便宜ARDUINO UNO,剛買回來能燒錄,過了一年多再拿出來用,全讀不到了,搞了兩次,頭一次頭腦快打結,第二次快發瘋了,到現在看到還有恐懼感,想說如用較高階的,看會較單純好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逆變器搭配我的磷酸鐵鋰電池是絕配。

有需要嗎?用得到就寄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S本身設計時就會把搭配的電池容量考慮在內,例如500W UPS搭配一個12V 7Ah電池,升壓電路看似方便卻不是 ...

哇哇哇
長知識了...

感覺 wish 大也是 “珍惜所託,一如親遞。” 的 快遞專家 ( UPS .... ^^ )

WISH 大的分析,應該也要在站內相關版塊
另開一篇專文,列為精華

网友C:
請問樓主這逆變器
在12V轉換成110V
把電風扇插在這打開來吹
馬達聲音會不會更明顯?
之前試過別的逆變器
結果很大聲
可能是電力不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這逆變器
在12V轉換成110V
把電風扇插在這打開來吹

你的問題是波形與頻率
相關問題有介紹,更專業或其他可搜尋參考,不過足夠功率,也可參考UPS(不斷電系統,需符合安規)扣掉充電電路與內建電池(體積/重量),比對逆變器(幾乎很虛)就知體積與重量虛不虛(臺彎家用(通用)規格110V/60HZ正旋波與相對應使用負載電流 )。
建議用(購)UPS比逆變器還實又俗(缺點貨真價實體積龐大),大多設計都可冷啟動(不需上110V才能開機),就如言末最好是直驅12V(或該負載電壓設備(介紹是用24V百A超級充電飽(鋰電池類百A以上價格不斐)不必要轉換損耗
[youtube]uyZEEI-7BTo[/youtube]

附加電池差異
[youtube]8xulSshN-z0[/youtub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這逆變器
在12V轉換成110V
把電風扇插在這打開來吹

電風扇約5-60W,這台120W電力夠,至於大小聲就很難界定,國際牌的較小聲,一般雜牌較大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需要嗎?用得到就寄給你。

差點又遺漏回覆了,我也不知道這標是否已截止?
如果有會員想交換你需要的物品我就放棄了,如果沒有的話我再標酷幣。
120W的逆變器似乎只能用在照明+電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點又遺漏回覆了,我也不知道這標是否已截止?
如果有會員想交換你需要的物品我就放棄了,如果沒有的話 ...

用PC用的不斷電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點又遺漏回覆了,我也不知道這標是否已截止?
如果有會員想交換你需要的物品我就放棄了,如果沒有的話 ...

我也忘了說,那繼續沒關係

网友(2023-02-05):
這標截止了嗎?

楼主:
抱歉!
忘了補充;已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