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除濕機MD-1202WT 過載保護器規格請教

楼主(2022-11-30):
原來的過載保護器已生鏽想換一個新的,但不知道是幾安培的
附上原來的保護器及壓縮機的照片
請問一下可以買幾安培的保護器

网友A:
壓縮機用電數據標籤有標,1PH就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用電數據標籤有標,1PH就夠了

1ph 指的是單相電喔!     1hp 才是指馬力

网友C:
查東元銘牌110Vac 額定2.1A ,猜是 1/4 HP 馬力壓縮機馬達。蝦皮MRA 98738   (2.5A) 或許可參考。 遇到過起動繼電器接點損耗故障,(改採使用起動電容25uF以上方式起動,取代起動繼電器。1997年普騰除濕機1/2 HP,額定5A), 馬達若未轉動,電流升高約1.8倍額定電流, 不久,這過載保護器動作,斷電。 等ㄧ段時間冷卻,再次過載保護器通電嘗試起動壓縮機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東元銘牌110Vac 額定2.1A ,猜是 1/4 HP 馬力壓縮機馬達。蝦皮MRA 98738   (2.5A) 或許可參考。 遇到過起 ...

感謝,我再買MRA 98738 來試試
所以過載保護器的電流可以用銘板上的額定電流來做參考,
本來還想說是要參考啟動電流 1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h 指的是單相電喔!     1hp 才是指馬力

這個說來話長.......,術業有專攻,心中無奈與錯亂,指鹿為馬不是我說了算,給一個方向自己找準沒錯,也怨不得人對與否,不會走冤忘路。

空調術語與轉換
再加一個

空調蠻多的相關資料,廠商一語道盡相關數據。

看得沒錯亂,就可以專門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