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茂H-354 絕緣式電熱水器點火改裝

楼主(2022-12-01):
鴻茂絕緣式電熱水器點火改裝
1.異常原因,年級大了,開始漏尿………滴滴滴,年久失修,開始編排劇情。

2.袒胸露股,結構簡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展現實力,8.8KW吃電實力....

3.N多電熱棒,五段變化吃電怪獸。

4.只是換換止水墊圈再重組就哪麼簡單。

5.哪知是碰不得,開始共鳴......換水盤流量控制旋鈕….滴滴滴,再拆再換。

6.老舊設備,組好後併發症更嚴重,失壓無法推動微動開關,再拆結果水盤內水盤皮老化破損,可惜MINI的水盤皮搜尋無果,宣告救援失敗。

7.隨時間推移,冬季既將到來,不處理廚房低溫清洗碗盤油汙費事,有錢好辦事換新最快,評估沒得修了,改換個方式改裝水流開關,貍貓換太子降低購新成本比換皮高(無奈....)。
訂了四分雙公水流開關外加雙母對接頭,拿個汽車保險絲(需熔斷)做成插片,另外水流開關簡單吹氣,用電表測試電路通斷,其他該包該絕緣的前置作業。

8.微動開關接接頭移除,轉移至改好水流開關插片接線。

9.進水、水流開關(注意箭頭水流方向)與出水管路銜接。

10.多次的挫折,熱顯/水摸 溫度出來了,大功告成,灑熱水......。

11.重組泛黃的面板,再送電,燈號顯示動作無誤。

12.旋鈕/螺絲固定,完工。
以上參考

网友A:
汽車保險絲(需熔斷)做成插片,,,這個有觸動我

网友B:
聽說網路有賣"變黃的塑膠板美白劑"!! 可以試看看!!
恭喜完修!!

网友C:
恭喜完修
請問是將水流開關那兩條線直接接在水位微動開關的那兩條線 當作水位微動開關動作嗎?
不知那水流開關替代水位微動開關 那安培數足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請問是將水流開關那兩條線直接接在水位微動開關的那兩條線 當作水位微動開關動作嗎?
不知那水流開 ...

如下圖 水流開關代替黃框內零件, 水流開關電力線只能只能當控制,大電流負載需另接大電流電磁繼電器

早期微動開關用料比較實(有用電認證與標規格),外再 開關水龍頭(熱端)連動內部水盤(壓力變化行程)再推微動開關(啟動),再串選擇控制撥轉開關(功率),再串保護控制溫度開關(截斷繼電器用電,不含漏電保護只付接地線,如需完整保護需外接漏電斷路器),最後控制啟停繼電器(各繼電器啟閉高電流負載各電熱棒)。

可參考PO第10張,產生熱源除了儲水桶內電熱棒,另外繼電器與負載電力線熱源顯示明顯,其他控制單元用電微小如環境溫度,連提供控制用電變壓器熱源都很小(可能使用時間不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說網路有賣"變黃的塑膠板美白劑"!! 可以試看看!!
恭喜完修!!

見笑  需先排除雜物,只有冬季推動水龍頭哪一瞬間才想到她的存在(大隱隱於市 小隱隱於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車保險絲(需熔斷)做成插片,,,這個有觸動我

保險絲廢品尺寸有合略改加減用,如何觸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險絲廢品尺寸有合略改加減用,如何觸動?

是觸動我的心  收下這個好想法

网友D:
我之前網路看人用塑膠袋套住修水盤皮的.不知道有沒有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網路看人用塑膠袋套住修水盤皮的.不知道有沒有危險?

跟我做的一樣,不配合劇情,見不得光,直接胎死腹中不敢說,就沒下文。

原有水盤皮類似負壓膜中間附金屬盤帶推針只要內外失壓(內外膜進水平衡就不動作),用在冷水端是無危險。
嘗試膜片上矽膠,還暗爽再想能撐多久,畢竟受不了反覆張力二天就掛了,水盤還有一個卸壓閥(排水)如圖四圖五 推桿後的銅六角螺絲,持續洩壓有水,膜片就沒救了,鼻子摸摸了事做白工。

另外也不能說沒用,可以救急不救窮,可以凹到解決方案或待料時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我做的一樣,不配合劇情,見不得光,直接胎死腹中不敢說,就沒下文。

原有水盤皮類似負壓 ...

據說,,,,,厚一點的塑膠袋效果比較好..,...有人用滿久才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據說,,,,,厚一點的塑膠袋效果比較好..,...有人用滿久才掛

塑膠袋沒彈性!皮碗有做層次伸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見笑  需先排除雜物,只有冬季推動水龍頭哪一瞬間才想到她的存在(大隱隱於市 小隱隱於林).......{:20_168 ...

堆了易燃物,加上8KW 加熱會不會太危險了!!

网友E:
這種玩具,對岸多到爆,而且便宜 + 220v 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了易燃物,加上8KW 加熱會不會太危險了!!

有顧忌是好的方向

各廠家設計體積就很小,瞬熱/更大儲熱式不會,鍋爐/瓦斯類就危險了。
流動加熱的水,隨時供冷出熱,非沸點,(換個方向思考,靠水不斷把加熱棒冷卻,最有效率的開放式水冷系統(熱交換)),各式保護或防呆與限制就不用說了,唯一缺點吃電夠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玩具,對岸多到爆,而且便宜 + 220v 直上。

期待你的玩具

网友:
這個型號啊,少打了一個I。{n_04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顧忌是好的方向

各廠家設計體積就很小,瞬熱/更大儲熱式不會,鍋爐/瓦斯類就危險了。

可能以前的工安習慣吧!! 曲突徙薪無人問,灰頭土臉座上賓!!

网友F:
電線需不需要換成耐高温線?看起來電線温度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以前的工安習慣吧!! 曲突徙薪無人問,灰頭土臉座上賓!!

你是沒遇到要求更美觀視覺用戶,直接安裝廚櫃內,設計師會問原廠不違安全都OK,避免矯枉過正,舉步維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線需不需要換成耐高温線?看起來電線温度不低

看規格廠商不論是電(動)力線或控制線都合乎用電規則(包括我改的水流開關(廠商有說明僅限控制使用低電流如需更大電流請另行轉接其他設備))。
況且已使用20年以上,且已停產,算不錯啦(雖沒名氣仍依安規作(為了皮膜,查了下小型的沒做了(停產)))

如圖10.用熱顯影即時畫面設定(高/中/低)看最高溫度37.1℃(假設是線溫度/理論是不可能),最低溫度28.3℃(同樣假設是常溫/理論是不可能),檢測還算使用工作範圍(個人手感水溫比對)。
如需更精細資料或異常才會錄影或事後相對硬軟體對特定的點/線/面檢測。

网友C:
皮碗損壞 有人說用厚的塑膠袋但沒沒彈性
因皮碗市售水壓在做伸張動作的
不知用內胎的橡皮 不知是不是可行  內胎橡皮能伸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碗損壞 有人說用厚的塑膠袋但沒沒彈性
因皮碗市售水壓在做伸張動作的
不知用內胎的橡皮 不知是不是可行   ...

難...........形狀/張力/壽命/壓力(維修才知其他(或同(冷水))水龍頭開啟,遠方水盤會傳來異音的疑惑)/構造/規格.......等
比較俗的皮碗只好放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規格廠商不論是電(動)力線或控制線都合乎用電規則(包括我改的水流開關(廠商有說明僅限控制使用低電流如 ...

看到8KW 份上就覺得緊張,40安培感覺上很嚇人!! 因為我都使用幾十瓦的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8KW 份上就覺得緊張,40安培感覺上很嚇人!! 因為我都使用幾十瓦的電器!! ...

你這是愛說笑?
請問.....洗衣機/冷氣機/冰箱/電視機/音響/吹風機/飲水機/電腦/抽油煙機/微波爐/電磁爐/電暖氣.......等沒使用各式家電....?就我所知這些隨便都嘛破百破千W還是縮水,還是購物季打折後數據!

還是學燒瓦斯/油/媒嘛!聽說歐洲小小一個戰爭中,還是要學沒出面打的,拱火的大國率先直接砍樹過古代方式日子比較猛,哇 易燃物呢!不是說中美歐..等大集團要減碳.......?

聽說台灣一個真實笑話,傳說護國神山可以吃掉甚至超過一個縣用電,某魍軍(霉體)就拼命洗版,護國神山絕對不會..不可能吃電,因為它裝了台灣最好最大最棒最快足夠供電獨一無二的UPS.......結果換懂電留言洗版......直接秒殺.....吹到搞不清楚UPS是捨麼蝦米碗糕,恩!搞不好是快遞還是台電改名U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是愛說笑?
請問.....洗衣機/冷氣機/冰箱/電視機/音響/吹風機/飲水機/電腦/抽油煙機/微波爐/電磁爐/ ...

哈哈哈,的確打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