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1-572G關機可充電~開機轉變成電池吃電

楼主(2022-12-01):
之前修好的一台ACER E1-572G (LA-9531P)~最近發現一個問題~~關機時插電有充電電流充電指示燈會亮~~但按開機時電流表歸零~~但筆電是可以開機~~充電指示燈不亮~~進系統後沒有充電符號~~大概是甚麼問題~~電池是新的~~找電路圖後想更換TP0610K~~可否秒殺?

LA-9531P

LA-9531P

网友A:
單獨用電源可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獨用電源可開機嗎

回大大~~原先一顆原廠電池過放電損壞~~我有裝原廠電池然後插單獨電源~~是開不起來~~要拔電池在測開機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原先一顆原廠電池過放電損壞~~我有裝原廠電池然後插單獨電源~~是開不起來~~要拔電池在測開機嗎? ...

對 這樣才能知道是出在電池還是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這樣才能知道是出在電池還是電源

今天測試拔除電池插電源後,無法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測試拔除電池插電源後,無法開機

線路圖41頁BQ24735相關腳電壓
芯片的工作條件
20腳VIN  19V(主供電)、6腳  ACDET  2.8V(充電IC檢測適配器)、4腳   ACDRV  24V(去開啟隔離保護管)、16腳   REGN  6V(線性電壓)、5腳    ACOK   3V(充電芯片送給EC告訴適配器接入)找到電池口的3腳BAT3_DETECT#【電池檢測低電平有效】實測為0.29v 這些條件都正常,
這是機型用的充電IC,充電控制方式是SMB BUS總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圖41頁BQ24735相關腳電壓
芯片的工作條件
20腳VIN  19V(主供電)、6腳  ACDET  2.8V(充電IC檢測適 ...

好的~我在量測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