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晶片組+3.3v對地阻值?

楼主(2022-12-02):
請教一下各位大俠,z87等級晶片阻+3.3v對地阻值才13會不會太低?

我手邊只有壞掉的b85,它也只有13

把我搞矇了

网友:
微短路~找點位圖、燒機找問題點。

主機板3.3V約250~300

网友A:
我遇過+3.3V對地微短路(不接power supply測量),
是CPU_VTT上管擊穿,把橋燒了!
造成橋的+3.3V對地也短路了,
可測量橋相關供電是否也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過+3.3V對地微短路(不接power supply測量),
是CPU_VTT上管擊穿,把橋燒了!
造成橋的+3.3V對地也短路了 ...

3.3v短路/微短路不管是顯卡、主板有機率倒向不太好的方向。

楼主:
問題搞定了~~~是朋友那台電腦記憶體問題,把它記憶體拆下後清理金手指就恢復了....

聽我娓娓道來~~~
朋友打電話跟我說電腦用著好好地突然壞了,於是......
我:現在情況怎樣?
他:就開機時CPU風扇轉幾圈停~轉幾圈停,沒有螢幕....
我:很像主機板短路呢~~~先別開機了,把機器拆光清理一下灰塵,然後裸測看看....
半天後.....
他:清理乾淨了,嘗試了一下還是同樣情況,拆妹妹的PSU來交換也是同樣情況...
我:你不是有台數位三用錶?~~還是好的嗎?~~於是....教他打ATX插座的對地阻值
他:喔!~~+3.3V很低只有13而已其他都沒有問題
我:靠~~難道主機板有短路?~~~~麻煩了~~~有沒有電子零件燒毀臭味?
他:沒有臭味~外觀正常~自述用LED手電筒看主機板看了半小時沒看到異常

今天出門前想到我有張壞掉的B85.....我自己來打一下~咦?~~也是15這種數值?
這塊版是主人抹導熱膏時弄壞LGA插座的,導致主機板上的DIMM訊號少了好幾組
,於是報廢下來的.....

我去朋友那首先親眼見一下轉幾圈停、轉幾圈停,然後對地阻值的確+3.3V很低,
我.....拔掉RAM,他主機板卻會叫~~沒RAM~哇沒RAM~,取一條2GB的模組測
DIMM,靠有畫面捏進BIOS可以設定.....確認都正常後我把它記憶體金手指都擦亮
一遍慢慢裝回...OK都抓到了....進入系統正常運作~~我領便當收工....

情況大致上就是這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題搞定了~~~是朋友那台電腦記憶體問題,把它記憶體拆下後清理金手指就恢復了....

聽我娓娓道來~~~

我中午拿了張B75出來量,
+3.3V阻值和peter180的差不多,
是數百歐,

算了,修好就好,其他不重要..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中午拿了張B75出來量,
+3.3V阻值和peter180的差不多,
是數百歐,

好怪~~為什麼會有對地組值有那麼大的出入?

网友:
我前陣子也遇過這類問題。
RX570 唯獨3.3v對地阻值80,實際電阻約200歐姆。
(正常約300,電阻約2K歐姆)
查點位圖有兩點進核心,拔掉0.9v IC微短路依舊,回推3.3v功耗應該還不至於太熱。
但是實際量測0.9v卻有電壓,輸入從3.3v取電。
顯示也正常,但我不敢燒甜甜圈測試。怕燒了就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怪~~為什麼會有對地組值有那麼大的出入?

也許暫時沒問題,只能時間去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許暫時沒問題,只能時間去驗證~

那就繼續觀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