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鐵捲門安裝遙控模組 配線盒找線

楼主(2022-12-02):
想為家裡的30年鐵捲門安裝遙控器
但是馬達只有一個配線盒

配線盤

配線盤

裡面有六個接點
最下面的是AC 220V輸入
但是上面四條不知道是什麼定義的線接到了壓扣開關
而顏色只看的出來一條是紅  一條是綠
查找了網路資料
發現線的顏色定義沒統一
不過大部分是    "白上 黃下 紅停 綠共"
而配線盒的排序也不一定

原本想拆押扣開關來確認線的定義
沒想到它的螺絲都崩牙了
外殼也被水泥塗了起來
螺絲就算能拆還不知道可不可以打開盒子
拆下來了還不知道裝不裝得回去
所以就想著要怎麼從配線盒知道線的定義

看到網路上的資料
停止和共線是NC常閉   一般處於閉合導通狀態
而上與共線和下與共線是NO常開   要按鍵時才會導通
所以就想說可以用電錶的蜂鳴檔來量測

但是關掉電後  可能是電容的關係裡面接點還是量到電壓
用眾儀的ZT-X量測  紅綠兩接點  有時會響有時又不會
後來看到紅色線接點的另一端和旁邊220V的線其中一條相接
所以這一條應該是要接到押扣開關的停止線
而綠色這一條應該是接到押扣開關的共線

然後就壓住壓扣開關的上
量測綠色線和另外兩條
結果用ZT-X蜂鳴檔量測的時候  其中一個接點螢幕顯示電壓  但是不會響
而另一個接點是都沒電壓也沒響
量了好久有時又會響
測得很沒把握

後來想起家裡還有一個老式的指針型電錶
就換個電錶量看看
結果它的蜂鳴檔就很靈敏  該響就會響
才找到哪一個是接到押扣開關的上與下

電工小白的我後來才知道  用蜂鳴檔不能有電  有電容也要先放電
好奇的是那麼同樣條件下  為什麼老式指針型的電錶就可以量測呢?

知道了線的定義
但現在對遙控模組  線的定義又有點不確定

我想上面這個圖是正確的接法

請問遙控模組的紅綠線是不是剪哪一條都沒差  因為兩個是導通的
就是從配線盤的紅線  接遙控模組紅綠線其中一條   然後另一條接到押扣開關的停止就可以了 ?

网友:
看你照片電線的情況,看來至少30年,個人經驗,一碰電線就裂,一發不可收拾。

去買個壓扣開關,或上網查,了解一下工作原理。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這有電路圖 ,那條線是那條,搞清楚後要改並不難

网友A:
若無基礎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說跟做差很多,可參靠原配相關數據與實體圖安裝說明。

就算專業人員都會因物或地與人制宜,適當調整或接配線已符合事主條件。

若無法理解,可搜尋相關字詞就很多,查看相關資料是否能有助你的配線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無基礎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說跟做差很多,可參靠原配相關數據與實體圖安裝說明。

就算專業人員都會 ...

我看了很多網路上的資料...心中已有想法要怎麼配線
網路上的資料  同樣的東西卻有不同的說法
例如遙控模組輸出的出線    有人是說要接共線  有人是說要接停止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很多網路上的資料...心中已有想法要怎麼配線
網路上的資料  同樣的東西卻有不同的說法
例如遙控 ...

自己都未確認檢測配線座接點相對應功能(包括遙控主機)再做下一步,只能心中想,嗯 遙控方便,怎麼接都沒底(很多因方便都忘了不可見的安全,造成意外才後悔)。

不同的物與人本就有變數,不管有人誰說如何,都要現場實物匹配為主,不然談半天只是空轉,沒交集。

請教 會基礎檢測(使用電表),配線座與遙控主機接點嗎?

网友B:
先查看押扣開關線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都未確認檢測配線座接點相對應功能(包括遙控主機)再做下一步,只能心中想,嗯 遙控方便,怎麼接都沒 ...

您在別的帖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289-1-1.html  上發的圖
遙控主機出電的線是接在押扣開關的共線上
而我看其他人   從遙控主機出電的線都是接在押扣開關的停止線上
所以我不確定是否這兩種接法都可以

而我覺得你發的圖的接法似乎是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看押扣開關線色

押扣開關螺絲崩牙了,水泥還塗到外框,所以能不動就不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在別的帖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289-1-1.html  上發的圖
遙控主機出電的線是接在押扣開關 ...

你一直迴避我所問的問題,有無基礎電學使用電表(最基本自保持電路延伸與整合)。

如覺得我接法有問題,哪更單純,不予回應或本自己決定,有技術更不用說去問他人或你覺得他人技術更合適你接受答案,還是繼續碰運氣看能否凹到。

你說就像6#配線圖,與你的配線圖光配線座(圖)與位置都不同,你說誰是誰非呢,還是用猜的(總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直迴避我所問的問題,有無基礎電學使用電表(最基本自保持電路延伸與整合)。

如覺得我接法有問題,哪 ...

如果有冒犯到你,先跟你說聲抱歉

上面我就說了我是電工小白
電錶也只會測通斷  量電壓

6#配線圖配線座雖然位置不同
但我看得懂他線路走法  遙控主機ˋ輸出還是接在壓扣開關的停止線上
再由共線回到馬達配線盤  所以配法是一樣的

而您在另一篇文  13#的圖和 25#的圖接法是不一樣的

网友:
下  白
上   黄
共線 綠
停   紅
你先找出電源線。

我是用一條電線中間焊一支保險絲去點試

楼主:
我是用電錶蜂鳴檔直接測,測出來結果是這樣沒錯。謝了

网友:
1.遙控器斷電&復電功能~接錯線(押扣電源、保持)斷電後按壓扣上或下,會壓了動,放開停。
2.遙控器沒有斷電&復電功能~沒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冒犯到你,先跟你說聲抱歉

上面我就說了我是電工小白

另一篇文13#圖片比較簡單,除了線色只供判斷控制盒與配線盒相對位置。

就像你不知配線座相對應接點功能(盲盒),所以你基本問題,視覺之一方法,去拆已知控制盒四色線配置就知答案,再用排除法剩下就是基本電源(盲盒自解),除非4蕊線都同色,就要其他方式聲/光/電表....等,(確認是否功能正常),方式相當多。

至於比對另一篇文25#,檢測後,接線盒常閉開關接法圖片接反,後續電路會互鎖保護,犯了如圖說明PS3.同樣錯誤。

這是更正後

就像你附附圖內消失的白線

你真正想問的
請問的紅綠線是不是剪哪一條都沒差  因為兩個是導通的
就是從配線盤的紅線  接遙控模組紅綠線其中一條   然後另一條接到押扣開關的停止就可以了 ?,接錯同上PS3

兩組以上,上.下鍵都是並接接法,停止鍵串接(注意輸入點與輸出點順序)接法,也代表可串位置有多線位置(這就不教了,免得錯亂,以廠商說明為第一優先)
----------------------------------------------------------------------------------------------------------------
理論上只有拆才知設計,同上原理 遙控主機盲盒接點功能去比對手動控制盒接點就知道答案。
遙控模組藍綠線為何導通,比對手動控制盒,是中間哪顆停止開關(常閉開關(平常就是導通,緊急按壓斷開(自保與互鎖動作(停止任何供電)))),差在吃電可遙控的控制盒。

如圖 健行大學抓得,好像是有關AIR方面
常閉開關

上下鍵(常開開關(平常不通,按壓如下鍵(呼叫自保護鎖電路,往上功能不動作,除停止可操作))_)
常開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篇文13#圖片比較簡單,除了線色只供判斷控制盒與配線盒相對位置。

就像你不知配線座相對應接點功能( ...

你真正想問的
請問的紅綠線是不是剪哪一條都沒差  因為兩個是導通的
就是從配線盤的紅線  接遙控模組紅綠線其中一條   然後另一條接到押扣開關的停止就可以了 ?

因為我配電盤的紅線是指你圖上配電盤的"共電",有些配電盤的圖是寫"停止"(意思是接壓扣開關的停止線)
綠線是你圖上配電盤的"保持",有些配電盤的圖是寫"共線"
所以我是沒接錯啦

我的問題是"遙控模組"的 輸入跟輸出是不是先接哪一個都沒有差別?

就是配電盤的"共電" ,先接"遙控模組"的 輸入或輸出
再從"遙控模組"的 輸出或輸入 接到壓扣開關的停止線

是不是這兩種接法都可以  因為這是個常閉開關

网友:
紅接紅 ‘ 綠接綠,按鎖鍵, 遙控器與壓扣開關會鎖住(遙控器無反應)

紅接綠 ‘ 綠接紅,按鎖鍵 壓扣開關按遙控器上升會秒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正想問的
請問的紅綠線是不是剪哪一條都沒差  因為兩個是導通的
就是從配線盤的紅線  接遙控模組紅綠 ...

電線線色不同作用,只是易於分辨點對點連接,代表不同功能。
也有可能該設備(如開關或極性)二端進出不同而分顏色,檢測除錯較易判別。

鐵捲門遙控模組與手動開關(上/停/下)功能是一模樣,哪如果有內外門手動控制(押扣開關),哪就代表有三組,慣性思考接法接點相同(其實是錯的)。

唯獨停止鍵(待機總開關)是串接的,廠商內部構造是不會附的(公共/停止,紅/綠)。
廠商就只配接線圖,已知先處理。
遙控器主機需要用電,二條AC電源線接配線座電源輸出這樣就排除二條。
遙控主機上/下鍵開關,對應配線座上/下接點,這樣就又少二條。

剩下遙控主機停止鍵二條線(接點(各家廠商用語不一)),只要拆下你所附第二張圖,廠商是畫連結扣押電源(紅線),只要從配線座接點移開把紅線接上你所附地3.4圖 遙控主機 公共紅線(點),再把你的 停止綠 線接到配線座已拆除扣押電源,這樣就完成(代表廠商用語 切或剪...等)。

至於第二張附圖 押扣開關(共通線不用接),是告訴你不要去動(共通與保持的綠線不用動),因為不是叫你取代壓扣開關,上/停/下的功能。
扣押電源至停的紅線接法為優先(因為也可接保持與共通這條綠線,反之換扣押電源至停這條紅線不用動),所以功能沒差,差在位置前後而已,這叫串接。

不論遙控主機/押扣開關或各式保護安全裝置加多少,都設在停鍵(永遠導通,看你是要敲/要打/要壓/要按/輕觸就直接斷電(自保持電路),沒電就不用玩,多會配置UPS,除非其他方式進出,在拉鐵鍊。

如附圖 從單一到多組接法,6#有附圖 遙控模組內部上/下/停 開關,只是符號不同原理相同(差異是吃電與不吃電的開關電路)

單組押扣開關接線圖 0與2四個點,常態是導通(共接點(線))),在與0與2之間設一個常閉開關就是停止鍵。

2單點就是控制進(供)電一端,所以押扣開關內的0變成3個點共接,所以0與2之間的停止鍵開關稍微斷開就會觸發自保持電路相關停止供電(不運轉),鬆開後又導通(供電待機中),要動作需再按上鍵或下鍵,不管多少模組都一樣依此類推都能動作。

所以停止鍵0與2接點前後有分(配合自保持電路電磁接觸器,還有其他電路比前面更複雜就不多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遙控器有斷電&復電功能~接錯線(押扣電源、保持)斷電後按壓扣上或下,會壓了動,放開停。
2.遙控器沒有斷 ...

我現在已經接好主機可以正常使用了
按押扣開關停止鍵  再按上或下也不會動  所以應該是沒接錯
遙控器有鎖定功能  按了好像就是整個斷電  連押扣開關都不能用
要再按停止鍵才會恢復 才能操作
請問有線路的接法是 遙控器鎖定後  押扣開關還能正常使用的嗎?

楼主:
遙控主機紙盒上的圖示
為了方便閱讀 加了點顏色

我怎麼覺得線的接法也怪怪的....

電動門出線的輸出  應該是要接停止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現在已經接好主機可以正常使用了
按押扣開關停止鍵  再按上或下也不會動  所以應該是沒接錯
遙控器有鎖 ...

遙控斷電的目的就是讓押扣無法動作。多一層防盜保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現在已經接好主機可以正常使用了
按押扣開關停止鍵  再按上或下也不會動  所以應該是沒接錯
遙控器有鎖 ...

換押扣開關失能了

停止(復閉開關(常時導通))

正常模式接對,都有說了,不管接多少個模組都應正常操作,若其中模組接錯,只限該模組失能,不影響其他模組使用,除非供電控制 停止 斷路(任一模組全部失能(這就是復閉開關功能,控制電路主電源(前面有解釋)),或不想使用該模組(正常廢線(不接)比較單純)。

沒看過把把手動押扣開關廢掉的,最基礎模組(不要有了小山而拋棄原配),尤其遙控失能時還有手動應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遙控主機紙盒上的圖示
為了方便閱讀 加了點顏色

切斷*  哪條要下移(紅黑線,應該繪圖失誤),或不畫就是正常,至於控制電源未標示來源不予置評。

請問你有多少種遙控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遙控斷電的目的就是讓押扣無法動作。多一層防盜保護。

原來如此
有些押扣開關是做在門外的..而且鐵盒很容易破壞
利用遙控器將鐵門斷電不失為一個防盜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押扣開關失能了

停止(復閉開關(常時導通))

沒失能啦
那是遙控主機斷電的功能
要按遙控器鎖定才斷電
再按遙控器的停止就恢復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斷*  哪條要下移(紅黑線,應該繪圖失誤),或不畫就是正常,至於控制電源未標示來源不予置評。

請問你 ...

我就一種啊  前天才收到貨
之前的圖是網路上找的
19#的圖才是我的遙控主機盒子上的配線圖
但我覺得它配線圖是錯的
我就照自己的想法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失能啦
那是遙控主機斷電的功能
要按遙控器鎖定才斷電

有沒有失能或另行鎖住,物理性或心理性,影響私人安全的利與弊,自行評估,不予置評。
如果真有自己想法,不嫌工程浩大

网友:
切紅線或切綠線,意思都ㄧ樣,因為它是串聯(and),

切紅線是供電先到遙控主機繼電器com.接點(切斷的馬達紅線進),裡面經繼電器的常閉接點(綠線出),再串接到押扣開關常閉接點(停止或保持,切斷的押扣開關紅線),再從綠線共線回到馬達共線

切綠線是供電先到押扣開關常閉接點(不停止或保持),經押扣開關共線(切斷的綠線),再接到遙控主機繼電器的常閉接點(綠線進),經繼電器com.(紅線出)再接回馬達共線(切斷的綠線)

任ㄧ個作動就會把電源切斷(停止/不保持)

白線跟黃線是並接(or),遙控主機裡面另2顆繼電器,用的是常開接點,任ㄧ個得電作動,馬達就正或反轉

補充內容 (2022-12-27 01:38 PM):
要剪哪條線,端視遙控主機故障時,要恢復原供電預留的線是紅線還綠線

補充內容 (2022-12-27 07:07 PM):
上面的補充內容好像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