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輪胎壓力偵測, 實際長何樣?

楼主(2022-12-03):
最近坐了好幾個車車, 都看到這個, 車主都說沒問題, 查過了, 反正偶然有出現.

怪事, 黃色的那個標誌, 表示汽車輪胎的壓力有問題, 通常是漏氣胎壓不足.

tire1-pressure

tire1-pressure

十分自動化警報的汽車 #輪胎壓力偵測, 認識的不怕只要下車看看輪胎, 實際用壓力表測胎壓確認. 不認識的怕得要命. 車主手冊表示要馬上進原廠維修, 怕高速行駛爆胎的危險.

錯誤偵測常結果常有出現, 但是修車的不會真正幫你解決, 除非明顯看到輪胎紮丁破洞漏氣, 原因可能是要拆到見骨才可以找到胎壓偵測器, 才能看看什麼毛病. 最簡單的方法, 實際用壓力表測胎壓, 沒有漏氣就 插入 ODBII, 強行消除故障碼完事.

到底原廠設計的胎壓偵測器何樣, 真的沒看過, 不好評語, 看看某天車主自己可以拆裝的話就偷看看, 估計是藍芽或者無線的偵測器安裝在輪框打氣孔的位置, 有線的估計會很麻煩, 因為四個輪子, 四個輪軸.

网友A:
今年年初剛換了新輪胎,剛好有跟輪胎行老闆聊到這個話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750-1-1.html

胎壓偵測器各車廠都不相同,有的裝在輪胎外面,有的則是在輪胎裡面,像我車子的胎壓偵測器就是在輪胎裡面,我有看到它是裝在輪圈上,裝在輪胎內的好處應該是掉也是掉在輪胎內,如果裝在外面就可能找不到了。
裝在輪胎內部在補胎時要特別注意,市面有販售一種補胎液會弄壞胎壓偵測器,換新輪胎要找有經驗的店家。

胎壓偵測器我看過都是無線的,電子的東西誤報問題應該是難免會有,我的車子買了兩年多倒是未曾有誤報的情形,搞不好過幾年也會誤報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年初剛換了新輪胎,剛好有跟輪胎行老闆聊到這個話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750-1-1.html

原來老大也是加入這族群了, 可惜沒看到你的照片有關胎壓偵測器實際模樣.
最近半年坐過人家的車車, 一台2013年四環A3, 另外一台2019年的頭又大油電混合, 還有2019年一台福特長安, 車主們都說有這樣的毛病, 不久就要到原廠 "屏蔽" 那個黃色感嘆號, 不開高速還好, 開高速時突然跳出來還真讓人怕怕, 有點煩了. 比起ABS警告號來得驚嚇, 可是偶然停車後重啟動又沒了.

网友:
没有胎压显示的胎压侦测系统是通过ABS系统读取的数据推测的。如果某胎失压,轮速与其它车胎必有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老大也是加入這族群了, 可惜沒看到你的照片有關胎壓偵測器實際模樣.
最近半年坐過人家的車車, 一台20 ...

我真的很在乎有沒有胎壓偵測器
沒的話開起來沒有安全感
因為我遇到兩次爆胎
開車前都有檢查輪胎
V60在快速道路時速90後輪爆胎,車子沒有什麼晃動的感覺,就是"蹦"的一聲,然後聞到燒塑膠的味道
另一個是小貨車,還載著分離式冷氣,有固定好,在高速公路上,後輪爆的時候整台車左晃右晃,方向盤差點抓不住,還好我一直是兩手在方向盤上,嚇到油門放掉,讓車子滑行,等到車子穩定下來靠邊停,還好我是半夜開,路上都沒有車~

胎壓偵測器我都是自己加裝的,胎內胎外的都好用~
胎內式的裝了兩台車,兩台都在2015年換胎的時候裝的,一組3600,到目前都沒有問題
其他胎外式的我裝了三台車,就是每年要換胎外感應器的電池
胎外式的感應器有止漏環,老化換了一個橡膠環

以上提供參考~

网友:
胎內胎壓偵測器 要傳輸當然有電池

輪胎行說5年更換電池,會誤報就要換電池

网友:
其他車廠不熟,我只知道Mazda原廠的胎壓偵測是靠四個輪子的轉速差異來判斷胎壓的,準確性可想而知

网友A:
一般車子正常行駛時4個輪子的轉速都是相同的,那有沒有可能4輪轉速不相同?
有的,例如行駛經過積水較多的地方,或沙子較多的地方,這時就有可能發生前後輪轉速不相同,失控、側滑、甚致翻車都有可能,所以現在的車子都會配有EPS 系統,雖非萬能但是可以減少一些意外。

例如有一輛車沒有引擎轉速表,你想測量引擎轉速會從什麼地方測量?引擎的動力是到變速箱的,那從變速箱可不可以?或由皮帶裝個感應器可不可以?或是從點火線圈(考爾)的低壓端測量點火次數不也一樣?

我是認為單純一個測量胎壓的問題就回歸到測量胎壓比較單純,因為影響輪胎轉速的不只是胎壓這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車子正常行駛時4個輪子的轉速都是相同的,那有沒有可能4輪轉速不相同?
有的,例如行駛經過積水較多的 ...

車主昨天說 abs 燈亮了 ,熄火重啟無法消除,找福特廠進去換了一個abs 感測器890元 真那麼巧?還特地把壞的要回來準備寄給俺看看

沒親眼看到對abs測胎壓的設計方案感到神秘

還是有不懂的秘密原理在其中? 拭目以待

网友:
原廠配備沒顯示數值的(只有指示燈),不代表就一定是間接式TPMS ,FORD的也是一樣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4&t=598957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車子正常行駛時4個輪子的轉速都是相同的,那有沒有可能4輪轉速不相同?
有的,例如行駛經過積水較多的 ...

應該是從ABS轉速感應器抓訊號,1輪1個

如果胎壓不一致,摩擦力也不同,轉速也會不同,因為2個動力輪中間有差速器,可以維持左右輪不等速

當然在連續彎路或轉圈圈時,內外輪轉速一定不同,用這個確認胎壓精準度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車主昨天說 abs 燈亮了 ,熄火重啟無法消除,找福特廠進去換了一個abs 感測器890元 真那麼巧?還特地把壞 ...

這個應該是單純的霍爾感應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從ABS轉速感應器抓訊號,1輪1個

如果胎壓不一致,摩擦力也不同,轉速也會不同,因為2個動力輪中間 ...

這個理論是值得商榷的.
一般不是4輪驅動的話, 架空一側動力輪, 踩油門胎壓感應不亮燈, 挺懸的.
也曾經跑過200KM的連續多彎山路, 也不見胎壓感應亮燈.

网友C:
昨天開德國盾牌小馬也是亮胎壓警示,
突然說右後輪少6 psi,
目測四輪一樣扁(19吋胎),
還是去借了小米打氣機,
四輪都從33 psi補到35 psi,
今天跑了四百多公里,
都還是35psi,
看來就是常態性誤報,
查了一下報價,
外廠的一組要三萬多,
原廠的我就不敢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開德國盾牌小馬也是亮胎壓警示,
突然說右後輪少6 psi,
目測四輪一樣扁(19吋胎),

奔波南北辛苦了. 德國盾牌 !!! 你好厲害

參考過外國網站賣的福特TPMS應該都是約US$60以下一顆, 全部都是OEM的, 貴在如何註冊到車車的電腦. 閃燈一分鐘然後恆亮是TPMS感應器故障或者沒電了, 一來就恆亮表示真有胎壓問題, 人家玩過的是這樣說的.

有興趣玩的話試試看自己用 SDR 去掃描看看能不能連結, 據說都是 ISM315/433/915MHZ 之類的射頻連結方式.

网友:
輪速差間接感應的,如果加上時間這個参數呢? 例如10秒,20秒...連續速差出現才警報,會不會精準一些
只是台灣不知道有沒有轉一個彎或過積水等會超過這個時間的地形,
另外這型的,車子只發動尚未行駛,有辦法告知輪胎沒氣了嗎?

2016年以後出的新車,好幾家車廠好人只做一半,有安裝胎內直接感應的發射器,但是少了顯示轉換,只給你亮個警告燈聊表心意(為了符合法規),也剛好讓一些做攔截信號破解的業者有湯和肉屑好吃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奔波南北辛苦了. 德國盾牌 !!! 你好厲害

參考過外國網站賣的福特TPMS應該都是約US$60以下一顆, 全部都是 ...

公司車啦...
公務行程去松山接機,
昨天又帶去日月潭導遊,
這種車小老百姓我真的沒辨法,
之前扭力分配器壞掉,
待料一個月後修完去簽了工單,
費用一共180K,
還好保內不用掏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車啦...
公務行程去松山接機,
昨天又帶去日月潭導遊,

這種抵稅扣稅的都是好貨
大老闆都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