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無線(非藍芽)滑鼠會中猴??

楼主(2022-12-04):
我有支用了很久的羅技無線數(非藍芽款),除了按鍵故障換按鍵外也用了很多年~

近日經常發生靈異的中猴現象,不是鼠標亂跑、也不是沒有功能,是會左鍵亂點........

可是我用電錶測按鍵導通也很正常啊,沒有短路情況....而且按鍵還剛換過不久....

有沒有人有相關經驗的?

网友A:
線路板清洗,左鍵再換一個。

网友:
再換一顆左鍵

网友B:
別疑神疑鬼,我也認為只有上述兩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板清洗,左鍵再換一個。

收到~~~我試試看

楼主:
收到,一粒二十五好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疑神疑鬼,我也認為只有上述兩個原因。

好吧~~~那我再換換~~唉

网友C:
搜尋關鍵字: logitech 滑鼠 靜電

3C鄉野奇譚

网友D:
最有可能的,是按鍵焊接加熱太久,
把塑膠機構熔到變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有可能的,是按鍵焊接加熱太久,
把塑膠機構熔到變形了,

不~會吧??~~~

滑鼠PCB很薄,焊錫用的又是整捲買的也不是五金賣場賣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尋關鍵字: logitech 滑鼠 靜電

3C鄉野奇譚

會復發~~

要是靜電~哪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會復發~~

要是靜電~哪來的?

你如果去搜尋相關資訊就會發現,所有的「靜電」說法,來源都指向客服。
而且網路上的說法在10幾年前就有了。
只能說很混,也能混這麼久。

我幫你找到一個比較科學的說法:
在微動開關上有作用的兩隻腳之間加上濾波電容

滑鼠連點的成因與解決方式

我之前是修理會睡死的 MX Master,領教到小問題真難搞(把滑鼠內部的螺絲鬆開半圈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去搜尋相關資訊就會發現,所有的「靜電」說法,來源都指向客服。
而且網路上的說法在10幾年前就有 ...

我之前滑鼠會連點
也是看了這篇文章後,首次嘗試掛電容的方式來debounce
但實際使用了一段時間,雖不會連點了,但反而偶爾會漏點
所以我最後還是換了一顆微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去搜尋相關資訊就會發現,所有的「靜電」說法,來源都指向客服。
而且網路上的說法在10幾年前就有 ...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就是螺絲別鎖太緊

我發生這問題是換微動開關之後的一段時間....不是剛換好不久

楼主:
給大家回報一下進度~~~

我換了一顆微動開關之後立即復發,會發生左鍵沒點鼠標確有反白的情況...

第二次~~拆下剛換上的鼠標,然後用去漬油擦擦按鍵位置正反面PCB,再焊回按鍵...
目前暫時不會,我繼續適用體驗....後續會再告知

楼主:
似乎好了~~目前沒有復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電訊號
會不會與助焊劑微導電有關

不知道耶~~~~不過,我換滑鼠微動開關這麼多次,這是頭一回遇到~~

之前給有線滑鼠換了不下幾百顆就沒遇到過~~~

會不會我焊油髒了?~~~(圓罐子50有找那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耶~~~~不過,我換滑鼠微動開關這麼多次,這是頭一回遇到~~

之前給有線滑鼠換了不下幾百顆就沒遇到 ...

哪種焊油 ?
有沒有照片可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種焊油 ?
有沒有照片可參考看看

日光牌 焊油~~

网友E:
是這種 "日光牌" 嗎 ?
有分 微酸/無酸 兩種

印象中之前的討論文說 "微酸"的油
有點腐蝕性 還會微微漏電 (某些訊號頻段會出現干擾)
解決方式是,要清洗乾淨,盡量不要殘留

不知您的困擾是否因此而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這種 "日光牌" 嗎 ?
有分 微酸/無酸 兩種

我看看齁~~~~~靠夭我怎麼不知道它有分,我這罐是很久很久以前,念電子科的國小同學帶我去逛

高雄長明街(電子街)時買的,因為他要買實習套件與上課用的東西我跟去看看~~~

楼主:
我老的(目前用的)是有酸的,那是好久好久以前買的~

上回新買的應該是無酸的(同廠牌~裡面是白膏狀),我還特地拆了新的看了一下...

网友F:
換滑鼠微動開關為什麼需要動用到錫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滑鼠微動開關為什麼需要動用到錫油呢??

因為上點油會更好融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為上點油會更好融化~~~

要找對店家修,
內行的都去中藥行修.
滑鼠聖手

GOOGLE地圖在這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上點油會更好融化~~~

單面板除非零件是比較密集又細的腳回裝時在用,不然我是很少在用錫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單面板除非零件是比較密集又細的腳回裝時在用,不然我是很少在用錫油的 ...

我都會上一點點~~讓錫熔化的很充分,避免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找對店家修,
內行的都去中藥行修.
滑鼠聖手

自己換按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