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TL431+LM317+LED+VR+光耦五合一測試版

楼主(2022-12-04):
常玩交換式電源,常遇到431就直接換了(盲換)因為測試麻煩複雜,近來一直想如何可調控制電流,覺得431功能多,可是爬文老半天就是看不懂(應該是非本科基礎關係),後來看到CO-CO老師這篇,自製PC817及TL431檢測電路https://bbs.pigoo.com/thread-48935-1-1.html,用麵包版玩了好久,就跟站上前輩一樣,看那顆LED就是看不出哪裡的變化,後來終於成功解決了,加上快過年了,女王丟出一大堆連接線,真的是很難收,靈感一現,剛好可利用做這個測試器,過程如下;

借用CO-CO 老師的圖片;將圖中的100歐姆改2K。

正面;所有零件有兩座插入點;避免接觸不良,可更換或成為電表測試點。

背面;為了要讓連接線母座,穩固的放在PCB版上,用熱溶膠+打結,所以很撩亂,

用紅色LED,VR轉至約二百多歐姆,燈微亮

轉至最大,燈全亮

用白色強光型LED微亮

全亮

非本科,誤打誤撞,請前輩老師們不吝指導,謝謝!感恩~~~

网友A:
調整下拉電阻才是比較合適的測試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整下拉電阻才是比較合適的測試方法。

請問是把VR改到,取代431R腳接"2.7K"對地嗎?能說詳細一點,教教我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把VR改到,取代431R腳接"2.7K"對地嗎?能說詳細一點,教教我嗎?

教教您?我肯定誤人子弟,有請其他老師或CO-CO老師才行。

楼主:
,希望

引用 网友A:
教教您?我肯定誤人子弟,有請其他老師或CO-CO老師才行。

髓燃沒給詳細說法,但還是謝謝你提供意見,但願有前輩老師解惑。

楼主:
看到upchome前輩的建議後,分別用33K.1000K並聯2.7K接地電阻,結果;1M沒作用,33K微調空間也是很小。

用電表量LED電壓是12左右,調整VR不影響,可見是用電流調整其明暗。

本來的電路,如仔細看,在亮.滅之間其實有一點點的變化,指示空間太小,所以調VR時較不容易看出端倪。

想說LED的電流約20MA,431是三端穩壓器,影響最大的是電壓,自己猜想才會在光偶的正電端著手,增加調整形成空間。這是我的瞎搞,還望有高手能幫忙解惑?

网友B:
原圖接法  TL431 僅作電壓比較  LED 明暗對比幾近於二分法

若是要有 稍微多歇的層次LED 明暗變化

2.7K(上部) 不接Vout 改接 TL431 (K)
TL431 R 為維持2.495 ~2.5V ==> K = 5V
VR 約1/2 開始變化

或是 上2.7K 可改1K ~ 300R
當然這時 光偶承受電流 要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圖接法  TL431 僅作電壓比較  LED 明暗對比幾近於二分法

若是要有 稍微多歇的層次LED 明暗變化

謝謝SIMON1016老師!兩種方式,我全試試看,再向大家報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老師!兩種方式,我全試試看,再向大家報告。

剛發覺 7# 想法沒有比較好 可能更差
還沒試就別浪費時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發覺 7# 想法沒有比較好 可能更差
還沒試就別浪費時間了

OK,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upchome前輩的建議後,分別用33K.1000K並聯2.7K接地電阻,結果;1M沒作用,33K微調空間也是很小。

用 ...

不是不想告訴您,是要講的太多,不知從何說起,建議多看多實驗,有一天您會突然發現自己都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想告訴您,是要講的太多,不知從何說起,建議多看多實驗,有一天您會突然發現自己都懂了。 ...

謝謝!至少說個大概方向,不然就好像老和尚再說"法"了。

网友C:
我個人不喜歡去做專用的測試線路,線路的元件數值如不恰當有時還會誤判,還有這個測試器以後也可能遺失找不到。
還是先去搞清楚這個元件的基本原理您就會知道該如何用手邊的設備來檢視元件。

例如 TL431 就是一個可調的 Zener Diode,電壓 2.5V 至 36V 功率 0.5W。
測試也很簡單只要先將 1 3 腳短路(REF 與陰極)再串一個限流電阻就能用電表檢視電壓了,或用晶體測試器還是 LED 測試器也都能挑選其 2.5V 的誤差值。

常見的光耦合是數位動作其測試也很簡單只要有兩個電表,都切換到二極體模式一台接輸入另一台接輸出,觀察與紀錄兩個表上的 Vf 導通電壓。
如果要測試類比線性的光耦合的傳導特性就將輸入改用可調電流源,但這種機會很少很多人一輩子都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不喜歡去做專用的測試線路,線路的元件數值如不恰當有時還會誤判,還有這個測試器以後也可能遺失找不 ...

謝謝duke83老師,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至少說個大概方向,不然就好像老和尚再說"法"了。

不好意思,最近有點忙,我的學習經驗很老套,就是從基本電子學開始,到舊書攤買一本,依章節拆成小冊子,有時間就看一下,尤其是電路原理的分析,一定要不厭其煩的跟著做,有一天就突然懂了,以後就好學了。

网友:
常用的話買一台家電測試儀是不錯的,能測的東西很多

楼主:
將三機總合一體,使用同一電源,增加自動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