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7984 CPU 電壓問題

楼主(2022-12-05):
我這邊有一張 MSI 的 Z170 KRAIT GAMING
拿到這張板子時,測量Mos管是有短路的,我拆除Mos管後,Mos還沒補上新的(我是上下管都拆除,含那一相的電感也拆除),沒裝CPU去測量CPU的Vcore有12V,這樣正常嗎?
確認沒短路的

网友:
個人認為異常...ATX12怎麼可能"直通"CPU?...

网友:
老實講沒有圖片我也不清楚你量的地方在哪裡 無法判定對不對

网友:
用示波器比較 [各Phase 的 UpMOS_GATE] 的波形  一定能看到有異於其它Phase

有可能是 MOSFET/分相驅動/主控制器  不勾波形看不出
勾波形很容易比較出異常

下圖結構裡 主控制器/分相驅動/MOSFET  都有通向12Vin 的 任一個故障 都有可能

楼主:
剛剛查修後又發現有一組MOS管擊穿了,換掉就好了,只是Vcore的四相供電的電感都是拆下來的狀態時去量測Mos端的電壓時兩組是0.8V,例外兩組是0.25V,這樣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感謝分享,很專業,支持一下。

楼主:
現在的狀況是如照片這樣
正常來說是不是四相量起來是不是因該一樣
藍色叉叉是我先把電感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的狀況是如照片這樣
正常來說是不是四相量起來是不是因該一樣
藍色叉叉是我先把電感拆了

看電路圖應該是依樣 它的對地阻直都依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路圖應該是依樣 它的對地阻直都依樣嗎

我請問一下喔,VGT是不是因該也要有電壓?現在我這一塊VGT是零,其他目前都有電壓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請問一下喔,VGT是不是因該也要有電壓?現在我這一塊VGT是零,其他目前都有電壓出來了 ...

DRAM_RESET#:CPU滿足了各個供電、時鐘、復位信號後,開始讀取BIOS自檢(跑碼),在自檢過程中,當橋通過SMBUS完成內存識別後,橋發出DRAM_RESET#給內存插槽,用於復位內存。
VCCGT:自檢過內存,CPU再發出SVID給電源芯片,控制產生集顯供電VCCGT,0.7V~1.3V

VCCGT 要內存正常才有電壓 CPU再發出SVID(VGT)給電源芯片

楼主:
現在的問題是,VGT有瞬間出來一下就又沒了,記憶體拔除蜂鳴器會叫,有插上的話板子上的自檢燈全部都正常,都不會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的問題是,VGT有瞬間出來一下就又沒了,記憶體拔除蜂鳴器會叫,有插上的話板子上的自檢燈全部都正常, ...

外接顯卡呢

楼主:
也沒有反應,鍵盤接上去燈也沒亮,有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沒有反應,鍵盤接上去燈也沒亮,有5V

如果有能力刷BIOS就拆下來重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能力刷BIOS就拆下來重燒看看

OK,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能力刷BIOS就拆下來重燒看看

重刷Bios後正常了,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刷Bios後正常了,謝謝大家的幫忙

感謝您分享的維修,只是想問一下,如何測量 Mos管 和 電感 或者 電阻 或 電容是否有短路的?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分享的維修,只是想問一下,如何測量 Mos管 和 電感 或者 電阻 或 電容是否有短路的? 感謝您  ...

電表轉歐姆檔 然後直接對著要測的零件測量

楼主:
Mos管,對地是否阻值是否為零,通常擊穿會短路
電阻 有時要拆下來量會比較正確
電容 故障時也大部分會短路,有些是容量變了,要用LCR錶量會比較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