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B85M-D2V 不開機 CPU 沒溫度 求助

楼主(2022-12-05):
原本 可以開機 突然就 開不起來 刷了 BIOS 還是一樣! 測量CPU 電壓1.7V 有電壓但是CPU摸沒有溫度 XD
記憶體供電1.5V  求 維修方向 跟電路圖 謝謝! CPU 更換過 CPU 是好的

网友A:
U1 運算放大器第三腳是否 1.5V ?

GA-B85M-D2V 2.0(.ASC).rar (141.66 KB, 下載次數: 29)

另一型維修參考
GA-B85M-D2V-SI V3.0.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29)
GA-B85M-D2V-SI V3.0.part2.rar (1.53 MB, 下載次數: 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 運算放大器第三腳是否 1.5V ?位置圖好像叫 UA1

第3腳有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