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1215n 螢幕不顯示

楼主(2022-12-05):
請教各位先進, 目前Asus 1215n 筆電可過電, 但是螢幕不顯示,
拆開看主機板, 有一處零件燒毀, 疑似就是這個地方出現問題,
有大大知道這是電容嗎還是甚麼東西, 謝謝

网友A:
PC8208 MLCC 10UF/25V (1206) X5R 10% TAIYO/TMK316BJ106KL-T
拆掉還要測量是否有其他地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8208 MLCC 10UF/25V (1206) X5R 10% TAIYO/TMK316BJ106KL-T

拆掉還要測量是否有其他地方短路 ...

感謝獅子魚大的分享, 那個解壓後, 副檔名是fz, 請問那個怎麼開啟,
另這顆沒標示的貼片電容, 是否不分正負極,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分享, 那個解壓後, 副檔名是fz, 請問那個怎麼開啟,
另這顆沒標示的貼片電容, 是否不分正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94-1-1.html
不分

楼主:
移除燒毀的電容, 發現電容一端pcb已燒黑, 請問這樣還有救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除燒毀的電容, 發現電容一端pcb已燒黑, 請問這樣還有救嗎, 謝謝

打一下對地阻直 看還有沒有短路 如沒短路
比對點位圖
看原本線路如何跑接線過去就可

楼主:
雖然最後修到主機板冒煙, 還是非常感謝獅子魚大的熱心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