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除濕機AD-1691N故障求助

楼主(2022-12-05):
自家聲寶除濕機AD-1691N開來用一用,突然面板無燈號,開關沒反應,

1.拆開後發現電阻燒了

故障電阻

故障電阻

2.這個 5色 金屬皮膜電阻,小弟在想是不適470歐姆的電阻
黃 ? 黑 黑 棕

電阻放大

電阻放大

無法確定顏色,如圖紅色圈起處

3.請問版上大大有此塊主機板嗎?
是否可以提供一下資訊 謝謝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网友:
這篇
看看能否交叉比對出需求

聲寶除濕機壓縮機不動不除溼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933-1-1.html

网友A:
用#2 PCB型號d2514-420找到Haier AC-5210-68 PCB的照片,
請參考!

PCB_1

PCB_1

PCB_2

PCB_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 PCB型號d2514-420找到Haier AC-5210-68 PCB的照片,
請參考!

哇!厲害耶!不同PCB型號是如何查出關聯性呢?求解

网友B:
樓主沒拍到編號,有查到是 D2514-690,但是那顆電阻被固定膠包住

也沒有備註電阻的位置編號,這樣才能從其他板號比對

看位置是不是 P-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沒拍到編號,有查到是 D2514-690,但是那顆電阻被固定膠包住

也沒有備註電阻的位置編號,這樣才能從其 ...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小弟今天補拍了電阻的位置與編號確認是PR1
目前換了 470歐 電阻 插電一樣會發燙 燒毀

网友:
有可能p-ic1 壞

网友:
請檢查電阻旁的銘黃色突波保護器是否有破洞?
第一張照片看起來頂端背面的表皮有翹起來!?
用三用電表檢查是否這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