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教顯卡上的這顆020u是什麼呢?

楼主(2022-12-07):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Q1801;Q1802的MOS是哪個型號呢??

上面標示020u,上網查不到資料用O20,O2O,02O都查不到
只能向各位前輩求助了
或者有什麼型號可以代換呢??

网友:
我沒什根據 若只有SOT23
我就往 MMBT7002 (N-MOS) 或 MMBT3904 (NPN)  兩樣 湊上去
拼圖看條件能不能像 靠近

网友:
廠牌型號沒打出來
如果剛好有點位圖或電路圖不是能更快找到解答

网友:
如果你確定它是MOS的話...看看是不是標註為O2的Si2302DDS
https://www.vishay.com/docs/63653/si2302dds.pdf

网友:
若知道該卡a卡或n卡以及型號、告知該零件位於卡的相關位置,應該會比較容易找到類似電路圖去參照。

這是從msi rx580電路圖查到的,不過Q1800是dual NPN~估計你的是比580還早/低階的卡?

楼主:
前輩果然是大師級的~一說就中!!
小弟這張老卡是上禮拜六朋友說壞掉了要給我研究的微星MS-V245
是一張R6870的骨董顯卡了~想說應該要不到點位圖或電路圖了~
看到該點位Q1801~居然虛焊了~這樣子也能用那麼多年XD
想說MOS管如果G極懸空會有燒毀的可能,況且用那麼久了~還是換掉的好
因此上網請教各位前輩了
此卡點收到時不亮~當我重焊Q1801之後有畫面了但是約30秒就掉電了
若有前輩有點位電路圖~
望分享小弟做為維修研究用~感恩~!
修好就做亮機卡~修不好就當料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果然是大師級的~一說就中!!
小弟這張老卡是上禮拜六朋友說壞掉了要給我研究的微星MS-V245
是一張R6870 ...

N-MOSFET 2N7002E-T1-E3
上面有解答了

楼主:
目前測量應該是N-MOSFET沒錯
黑表筆接D極、紅表筆接S極有0.647V左右的壓降
其他皆為無窮大~判斷MOS應該是好的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測量應該是N-MOSFET沒錯
黑表筆接D極、紅表筆接S極有0.647V左右的壓降
其他皆為無窮大~判斷MOS應該是 ...

抓點閑散時間 看看顯示卡電路 不拘哪家廠牌新舊型號
它的小信號 電晶體BJT/MOSFET  都是用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點閑散時間 看看顯示卡電路 不拘哪家廠牌新舊型號
它的小信號 電晶體BJT/MOSFET  都是用那些

有喔!感謝SIMON大大!
現在都有在做點功課,查看一下身邊的主板跟顯卡上的小信號用什麼料
無奈身邊都是老舊主板顯卡
繼續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喔!感謝SIMON大大!
現在都有在做點功課,查看一下身邊的主板跟顯卡上的小信號用什麼料
無奈身邊都是老 ...

掉電的時候有去戳電感是哪個供電掉了嗎?
如可上電短暫時間~快速測試關鍵電感的電壓
掉電的時候再去戳一次~看看是否是哪個供電掉落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抱歉這段時間比較忙~比較沒有時間回復!!

Q大所說的掉電的有量測了所有供電~發現供電都出全了~ˊ顯示會掉
經過清潔板子及金手指可以正常開機不會掉畫面了~
但是畫面卻出現2條大豎槓~~XD

原本兩條~後來變成3條@@沒有拍到
記得以前上網看過這方面的故障維修,後來找到賭狗技術員的影片中說明的故障畫面

於是大膽地從料版上拆到同款的顯存更換A通道的A0顯存了~又沒拍到XD
只能事後補拍顆粒批號不同佐證了(只更換A0~~A1沒有換)

經過更換記憶體顆粒後此卡已經修復了

風扇卡卡有問題燒機飆高溫~因此沒多測了

以上感謝各位前輩指導~雖然是張老卡~但是當作維修練習的經驗,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