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華碩筆電UX32VD維修卡關,問題請教

楼主(2022-12-08):
Pigoo網的各位先進大家好:
     日前小弟著手一台華碩UX32VD故障筆電,故障原因是不過電,拆下主機板找故障點,遇到
     個疑惑的問題,想請教網站上的大大們

主機板照片(1)

主機板照片(2)

問題所在,就是這個在主機板背面的零件 :S10U45S蕭特基二極體

在二極體的一端量到19V電壓,在另端則為8.xV

奇妙的是...電池充電接頭也是8.xV

我的疑問如下:
1.充電接頭只有8.xV,無法給電池充電吧!?
2.S10U45S蕭特基二極體一端19V,另一端8.xV這樣正常嗎?

以上問題,還請先進不吝解惑,感謝!感謝!

网友A:
你所謂的不過電是哪裡不過電 單用電源能開機嗎 或者單用電池能開機嗎 兩者一起能開機嗎 3V 5V正常嗎 電池可以充電嗎

网友B:
UX32VD 的電池是 7.4V,沒插電池,接口輸出是 8.3xV 應該是正常的

0%    = 3.7 * 2 = 7.4V
100% = 4.1x * 2 = 8.3xV

不過電,應該從 DC 插頭,隔離保護查起。你說蕭特基那邊有 19V 就是 AC_BAT_SYS  公共點,所以公共點有 19V 了

待機 3V、5V → 電感 PL8100、PL8101

這幾顆電阻,兩端都要有3V,南橋的一部份待機條件

RTCRST#
SRTCRST#
INTVRMEN
DSWVRM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謂的不過電是哪裡不過電 單用電源能開機嗎 或者單用電池能開機嗎 兩者一起能開機嗎 3V 5V正常嗎 電池可 ...

不過電是指插上變壓器後,按電源開關不開機,充電燈不亮,有沒有充電未知,電池本體可能已故障,單用電池
也是不開機....      謝謝獅子魚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X32VD 的電池是 7.4V,沒插電池,接口輸出是 8.3xV 應該是正常的

0%    = 3.7 * 2 = 7.4V

回覆楊大俠:
                   上電後,在以下幾處電感量電壓的情況,只有在最靠近電源插座那個電感有量到5.1V,以及無線網卡插槽
                   下方有8.3V,其餘打"X"的電感都量不到電壓..........

-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電是指插上變壓器後,按電源開關不開機,充電燈不亮,有沒有充電未知,電池本體可能已故障,單用電池
也是 ...

有5V沒3V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069-1-1.html
可以考慮先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