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機械硬碟的寫入方式

楼主(2022-12-09):
硬碟的容量越來越大,碟片也越來越多張,在YOU TUBE上看過損壞硬碟的救援影片,曾經提過若是有磁頭損壞,造成無法啟動,可以經程式檢測是哪個損壞,停用損壞的磁頭後,硬碟就可順利啟動........

所以我有一個疑問,假若一個硬碟有三張碟片,碟片有 A B 面,檔案的寫入為何種方式?(磁頭是固定,同時移動的)
1. 寫完第一片A面後再寫第一片B面,以此類推寫完整個容量。
2. 第一片AB面同時寫入,以此類推寫完整個容量。
3. 三片的A或B或AB同時寫入檔案?

請有了解硬碟寫入構造的大大為小弟解惑一下,感激不盡ORZ。

网友:
先說我外行

我猜理想上三種都有,看控制板的能耐,最強的當然是第三種,所有面都可能同時讀寫(固定磁頭狀況下)

我猜現實面上,只有第一種

网友A:
從有雙面開始,不管幾片韌體與硬體都相對升級,同步(多工作業)只有內外圈作業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有雙面開始,不管幾片韌體與硬體都相對升級,同步(多工作業)只有內外圈作業時間 ...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既然是同時寫入,代表一個檔案是分布在磁頭同一位置的不同盤面(假設一個檔案需要六個磁區,1A 1B 2A 2B 3A 3B組成),以檔案的完整性來說,缺了任一部分都無法執行,為何救援影片會說,停用毀損的磁頭,可以將檔案救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既然是同時寫入,代表一個檔案是分布在磁頭同一位置的不同盤面(假設一個檔案需要六個 ...

救回? 做白日夢
跟中毒差不多,是有$....條件的吧,自己有試過,救回 名稱/附檔名/檔案大小/時間......會不一樣,凡走過必留痕跡(第一時間就要處理),除非不斷覆蓋,舊有資料就不可能,然後還要看你平時使用相關應用程式(軟體),慢慢慢.....猜回來(光是純文字都亂馬1/2)!

時代更替加上商業利益.......
硬碟物理結構

网友:
有物理壞軌的話就不用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