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c-780 套裝機 bios 求助

楼主(2022-12-10):
原本可以開機 試了下內建HDMI輸出就不能開機了 開機風扇有轉
有插記憶體 沒畫面  沒插記憶體有逼逼聲(可能卡碼吧 XD)
請問下 這種 CAP 下載的BIOS 如何改成燒錄機用的 BIN

网友A:
1.建議 樓主 用燒錄器提取主機板上 BIOS 壓縮上傳論壇,能幫忙的大神才好出手!
2.Acer 官網上 BIOS檔案 一般都不是完整檔案 , 不能直接給燒錄器刷寫!
3.Acer 官網 本機型 BIOS 檔案副檔名 CAP 僅是 附檔名 與 ASUS BIOS CAP 不同!

网友:
電路圖: Wistron SoniaH 2-16502-1.rar (1.04 M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議 樓主 用燒錄器提取主機板上 BIOS 壓縮上傳論壇,能幫忙的大神才好出手!
2.Acer 官網上 BIOS檔案 一般 ...

感謝 了解 XD 附上 網路抓的 BIOS

3.46 MB, 下載次數: 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了解 XD 附上 網路抓的 BIOS

網路抓的不是完整的要從你主板備份下來才能修改

网友:
這個是網路上別人備份的,不確定有沒有清 ME

TC-780、GX-781 是同一塊版子,差在1個HDMI或2個HDMI、有無VGA 埠等其他小細節不一樣

比對過兩個型號官方 R2-B0.CAP (6MB) 內容一模一樣

Acer Aspire GX-781_R02-B0.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6)
Acer Aspire GX-781_R02-B0.part2.rar (695.48 KB, 下載次數: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