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自制可充电9V电池 手工DIY改造内置锂电芯万用表电池

楼主(2022-12-10):
若有自制"方形"可充电9V鋰电池需求
參考這 手工DIY改造内置锂电芯万用表电池

當然,有觀眾提出不一定要用鋰聚合軟包改啊,可用18650,手機電池,...........等來改裝
此處強調,當您一定需要 "方形" 的場合,這是一個考慮的DIY方案

影片連結

自制可充电9V电池 手工DIY改造内置锂电芯万用表电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ommend_more_video.7

好奇心驅使下
也跑到日常生活周遭商店
找到兩個塑膠殼的9V電池
GP 與 TOSHIBA 9v鹼性電池
電池用盡別丟,拆殼留用
DIY者參考看看

GP 與 TOSHIBA 9v鹼性電池貼膜撕除是塑膠殼,一般9v電池是鐵殼

注意看電池底部
塑膠殼是膠膜貼紙收縮包邊,鐵殼是衝壓金屬薄板包邊

网友A:
用一個充電升壓板+一個鋰電池,這個方式我用過,爛透了,建議不要浪費時間,不要說影片上的電池那麼小,我用9600mah,改裝電錶,沒使用的情況下,放沒幾天就沒電了,模組的自耗電太大了,反而更麻煩。

後來全改用兩顆鋰電池+一鍵切換串並聯開關+TP4056充電板,幾乎所有5v~9v,需兩串的全這樣改,使用快兩年了,一切順心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個充電升壓板+一個鋰電池,這個方式我用過,爛透了,建議不要浪費時間,不要說影片上的電池那麼小,我 ...

針對大耗電量產品
小鋰電池包改裝"方形"
不夠用的情形下

換個方案 :   "14500"鋰電池,兩顆串聯,或許有些空間上還可撐過去
但影片中,有人提出經驗談

"经常室外做维修,在北中国冬天,改过锂电池的万用表,在室外基本不开机。如果经常在室外维修,还是要考虑一下温度问题。"

影片連結
万用表的9V电池不经用,分享一个完美改锂电方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9INS0KVZg

楼主:
电源模块评测:2块钱和22块钱的电源模块有啥区别?
Design 12V to 5V Buck Converter #1:DC-DC Buck Converter Tested/Review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v8z3BEBMwA

网友B:
我看過有個會員是直接用兩個18650電池串聯使用,雖然充滿電只有8.4V,只是鋰電池品質還好,充一次電用個半年也沒問題。
升壓的方案就是電池到升壓板之間要有個實體開關,否則就是要有自動關機的功能,不然電池很快就被升壓電路消耗殆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個充電升壓板+一個鋰電池,這個方式我用過,爛透了,建議不要浪費時間,不要說影片上的電池那麼小,我 ...

5樓 wish大給出正解
電池一接上升壓板模塊,模塊就是一直有功耗
所以改裝的鋰電池兩三天就耗盡電能
比較簡單的方式如 wish大所言,電池與模塊間加個斷電開關,不用設備時手動斷電

如下影片演示
萬用表9V電池不耐用煩人?教你做就不擔心萬用表沒電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IguMkRArI

网友:
就是還要接一個開關,對於很多電表是自動斷電功能,用習慣了,忘了關就卡關了。

除非做一個自動關機(或改線路),在升壓板與電池之間,否則還有其他不方便的地方,正在忙,有時間再舉例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針對大耗電量產品
小鋰電池包改裝"方形"
不夠用的情形下

在台灣其實不用考慮溫度影響鋰電池的問題。

网友:
再來分享兩個小米體重機;

右邊是3顆3號電池,左邊是4顆4號電池,可聯手機,量體酯

4顆電池的用兩顆鋰電池串聯才能啟動,內部照

充電中與充滿電的指示燈

如果用升壓板+開關,每次開機須等一段時間,每用一次還得等他開好機,那就有點卡了,我這樣改之後,是增加它的便利性,不用增加其他動作,只有充電時切換開關,可用很久,可說無感。

网友:
玩金屬探測器, 必備的定位棒要用到方電池(9V)
剛開始, 用的是一次性電池... 後來, 發現真的是用太兇...
最後, 還是買可充電的回來用...

結論, 以C/P來說, 是真的還不錯用!
所以... 電錶也都換成可充電的方電池了..

网友:
推動經濟消費, 有心有力的體現

网友A:
10樓dcstudio大用的9v可充電電池,仔細看應該沒開關,好像有設計低功耗,跟自己diy的不一樣,應該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樓dcstudio大用的9v可充電電池,仔細看應該沒開關,好像有設計低功耗,跟自己diy的不一樣,應該可行。 ...

不管是升壓模塊或將壓模塊方案
也看到些評論點出些問題
例1. 昨天在京东买了两个斯丹德9V充电电池,准备用来装玩具车,
      下午把两个电池全部充满电,晚上装上去一试居然启动不了玩具车马达,很小的那种玩具车马达,
      我把电池拆下来测得电压为8.9V,
      我个人的判断是电池的放电电流太小,导致带不起玩具车马达,
      然后我把两个电池并联增流后就可以正常启动,

      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厂家在做什么,以前买9V碱性和碳...............
      評文出處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Jc6R3ghhY

例2. 升壓模塊接大負載建議
截圖出處 : https://www.taiwaniot.com.tw/product/dc-dc-%E5%A4%A7%E5%8A%9F%E7%8E%87-%E5%8F%AF%E8%AA%BF%E5%BC%8F-%E5%8D%87%E5%A3%93%E6%A8%A1%E7%B5%84-%E8%BC%B8%E5%85%A5-3-035v-%E5%8D%87-3-535v/

結論 : 像小弟這樣的凡夫俗子,沒絕對的電子技術底子
          還是別拿自己的設備開玩笑亂搞
          等著世間高手做出穩定成熟的商品,再投放入設備中使用,別跟口袋荷包過不去。
          想當科技探險先鋒另當別論,但後果要自負囉。

另外有篇 "三號鋰電池-電壓超穩定-充放電特性介紹"

參考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RyLurd1GE

网友C:
之前看朋友是使用三顆18650電池串聯代替電表的9V電池.
他使用的單顆電池電壓大約落在3.6V上下,串起來電壓約10.8V
沒有另外外加開關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朋友是使用三顆18650電池串聯代替電表的9V電池.
他使用的單顆電池電壓大約落在3.6V上下,串起來電壓約 ...

單純的電池組合最直接
電容量也最大

但又有一個疑問了
鋰電池可大電流放電的優勢
對電表應用而言是否又需要考慮限流機制甚麼的保護....等.?

楼主:
這有個號稱可用20年的 "一次性" 9V鋰電
除了單價與14500一樣稍貴,
猛一看似乎很強悍
單純的市售品,不須其他改裝,也參考看看
https://www.ultralifecorporation.com/ECommerce/product/9-volt/next-generation-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過有個會員是直接用兩個18650電池串聯使用,雖然充滿電只有8.4V,只是鋰電池品質還好,充一次電用個半 ...

小弟的830B兩光電錶就這樣用,
直接上兩串電池盒,
要充電再拆下來充電,
兩年沒充電了,
學姐牌拆機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