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天龍LA-3300G LD 機 自動熄機

楼主(2022-12-11):
按開機鍵著機約十幾秒後自動熄機,再即時按機不著機只顯示 AO,要等幾十秒,再按開櫟鍵著機都是十幾秒後自動熄機,機器的電源板試過更換大部分電解電容都是這樣,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機構檢測未成(定)
測量loading馬達是否有電壓

网友:
看一下是否有自復式保險絲,有可能後端有零件接近短路啟動保險絲

网友:
已讀未回,未讀未回,不讀不回
麻阿蟹足一下
跨年中嗎

网友:
這機子我以前也有一台, 這種年代久遠+消費性電子產品+電路複雜的, 修不好建議別修了
否則很容易修東墻壞西墻, 我曾修過, 好了一陣子, 接著換別的地方故障
再修再壞, 壞了再修, 最後放到老婆大人不爽, 只好送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構檢測未成(定)
測量loading馬達是否有電壓

可以出盤,但出到一半就熄機

楼主:
電源板已更換了電解電容都是自動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