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UF B450M-PRO GAMING + R9 5900X頻率問題

楼主(2022-12-12):
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就是4條32G的記憶體在通道B1遇到只要Bios預設的記憶體頻率為自動時就會開不了機,
不管那一條記憶體,一定要先拔掉B1,進入到Bios降低頻率在安裝記憶體這樣才能開機
這樣子我要送修的話是要送修CPU還是主機板呢?
麻煩各位了

网友A:
BIOS預設記憶體頻率?若超過本身規格當然不開機。

記憶體SPD規格、哪一家的?

先參考ASUS的QVL有沒有支援?

若不支援就只能自己tune時序跑memtest、測試穩定度。

Memory QVL for AMD Ryzen™ 5000 G-Series Processors 4DIMM
記憶體/裝置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預設記憶體頻率?若超過本身規格當然不開機。

記憶體SPD規格、哪一家的?

因為在之前都是可以3200的,不管哪一間廠牌都沒辦法上3200,一定要降一階頻率才開機,都是B1通道,只要降了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在之前都是可以3200的,不管哪一間廠牌都沒辦法上3200,一定要降一階頻率才開機,都是B1通道,只要降 ...

送主機板~詢問客服看是否需要連同CPU、記憶體一起寄過去還原問題?

不過要有『子龍任務』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