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v/220v 電源供應器接AC110V,輸出只有10V(已爬過文)

楼主(2022-12-13):
小弟被某寶網的說明給拐了,說110跟220的交流電都可以使用
收到貨後測試,使用交流電110V的時候只有輸出10V,用調整紐調還是無法提升電壓
使用220V的時候可以輸出12V,
看過之前版上另一篇說到有個SW1的開關,但是我這板卡沒有看到SW1的開關

板卡正面

板卡正面

板卡背面

板卡背面

也詢問過某寶客服,造著某寶客服說得去焊接還是無法

客服說這三個點短路

客服說這三個點短路
不知道是否有大神可以幫忙看看,還是這個電源供應器只能報廢

网友:
找老大的那篇用電容。改成倍壓,就可使用110輸入了。

网友A:
有效沒效  記得回報
論壇營運收入僅靠 點吉ㄍㄨㄤˇ ㄍㄠˋ    懇請支持
---------------------
這板卡沒有看到SW1的開關...  S1 就是 前述指的SW1
即下圖裡的黃色框 將其短接 就是110VAC 模式   以後除非解除短接黃色框否則不可接到22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沒效  記得回報
論壇營運收入僅靠 點吉ㄍㄨㄤˇ ㄍㄠˋ    懇請支持


謝謝幫忙 已經成功了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幫忙 已經成功了 感謝

可以顯示如何成功處理嗎,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顯示如何成功處理嗎,謝謝

請看3# SIMON1016大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看3# SIMON1016大回覆

謝謝回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效沒效  記得回報
論壇營運收入僅靠 點吉ㄍㄨㄤˇ ㄍㄠˋ    懇請支持


嘗試裝上切換開關就可以220/110V兩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顯示如何成功處理嗎,謝謝

以下連結 有詳細的原理解說

電源供應器110V / 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楼主(2023-01-13):
引用 网友B:
可以顯示如何成功處理嗎,謝謝

參考SIMON1016大的

把三個點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下連結 有詳細的原理解說

電源供應器110V / 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連結這一篇至今也超過12年了,時間過的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