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Z77X-D3H 不觸發 和 反覆重啟,重發,已附圖

楼主(2022-12-13):
如果單獨接 24Pin 電源,觸發一下就停了,但如果連同 CPU 4pin 電源,則會不斷的重啟,測量 pw 開關有待機電壓為3.3v,而 Rseset 開關 和 HDD LED 和 PW LED 皆無待機電壓,所以其他的我也不知道怎麼測量,再請各位高手指導,感恩大德

网友A:
沒看到你測試時的圖片
不知你記憶體CPU是否有裝
如有裝 4PIN 12V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到你測試時的圖片
不知你記憶體CPU是否有裝
如有裝 4PIN 12V是否正常

記憶體和CPU裝了,一樣是不斷重啟,而且完全偵錯卡不跑碼

只是 記憶體和CPU裝了,跟 4Pin 12V 有什麼關係? 這個我就不懂了,還望大大指導,感恩

4PIN 12V是否正常? 是要觸發測量嗎? 還是 待機就可以測量到?  因為我不知道 那4Pin ,哪兩個點是 接地和正電?

网友B:
那 4PIN 12V 應該是CPU的電壓吧
一般未觸發都只有待機電壓 所以要觸發測量
黃色線是 +12V  黑色是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4PIN 12V 應該是CPU的電壓吧
一般未觸發都只有待機電壓 所以要觸發測量
黃色線是 +12V  黑色是 GND

恩恩,只是 黑筆接地,紅筆測量嗎? 怎樣才算短路或斷路呢?

网友C:
測下供電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下供電有沒有短路

怎麼測? 因為我不知道怎樣測,還請指導,感謝您

网友C:
看是數位電表還是指針式 就是開到歐姆檔 然後24P逐一量測3.3 5 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是數位電表還是指針式 就是開到歐姆檔 然後24P逐一量測3.3 5 12

開到歐姆檔? 那如果黑表筆測接地,大約會有多少阻值?  因為我胡亂一通用 歐姆檔,蜂鳴檔,二極體檔,三種都測量,但是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网友C:
是從12pin 或24p接口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從12pin 或24p接口量

應該說,怎樣測? 正常阻值多少? 怎樣算短路或開路? 怎樣才算正常?

网友C:
12V的阻值要3-500 5V要1 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阻值要3-500 5V要1 200

我在懷疑 IT8728F 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到你測試時的圖片
不知你記憶體CPU是否有裝
如有裝 4PIN 12V是否正常

獅子魚大大,請問您有 技嘉 Z77X - D3H 相關的電路圖和點位圖嗎?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請問您有 技嘉 Z77X - D3H 相關的電路圖和點位圖嗎? 謝謝您

只有電路圖

楼主:
大大感謝您

楼主:
IT8728F 126,127,128 腳,量測電壓都是 3.3v,請問是正常的嗎?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IT8728F 126,127,128 腳,量測電壓都是 3.3v,請問是正常的嗎? 謝謝您

你看圖紙36頁
The division voltage of VIN2 & VIN3 must be around 2.9V
那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阻值要3-500 5V要1 200

你說的這個,我測試…… 3.3,12 都是9x,5v 是 0.0xx,接下來我也不知道怎麼測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圖紙36頁
The division voltage of VIN2 & VIN3 must be around 2.9V
那正常嗎

vin2,vin3,分別是 127,126 pin,我看圖紙,他上面各寫 2v,這是經過電阻之後的關係嗎?

因為我量旁邊的電阻與vin2,vin3都是 3.3v

3.3v ,12v 接地阻值只有9x,5v接地阻值 0.0xx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n2,vin3,分別是 127,126 pin,我看圖紙,他上面各寫 2v,這是經過電阻之後的關係嗎?

因為我量旁邊 ...

所以你要檢查那些電阻有沒有變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要檢查那些電阻有沒有變質

你是說把vin2,vin3旁邊的貼片電阻拆下來測量,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說把vin2,vin3旁邊的貼片電阻拆下來測量,是嗎?

你照點位圖跟電路圖的位置去拆下來測量
GA-Z77X-D3H 1.1 BoardView PDF.pdf (131.83 KB, 下載次數: 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點位圖跟電路圖的位置去拆下來測量

終於有點位圖了,真是感謝您,可以從上面花一張小圖來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點位圖跟電路圖的位置去拆下來測量

看了點位圖 在電路版上量了 OR79(75K)只有8.XX K,OR70(15K)只有 8.XX K,然後 Vin2,Vin3 如電路圖,大約 2V,所以MOS應該是正常的

BIOS 兩顆重刷過沒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點位圖 在電路版上量了 OR79(75K)只有8.XX K,OR70(15K)只有 8.XX K,然後 Vin2,Vin3 如電路圖 ...

CPU 4PIN的電壓你好像還沒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4PIN的電壓你好像還沒測量

4Pin 電壓是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