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50RV6500螢幕損壞值得修嗎?或是只能當殺肉賣?

楼主(2022-12-16):
1基本資料

2異常現象
原始狀態是螢幕上下抖動

3維修過程
查閱典籍初判為螢幕損壞故想使用遮蔽大法企圖修復,故拔排線確認是左邊還是右邊
當左邊接1號及2號排線左邊都有螢幕顯示,1號及2號排線接右邊就白白沒螢幕了
當我把兩條排線都接回去時竟然都沒了,什麼都沒了

4問題陳述
4.1請問邏輯版是不是被我玩壞了?
4.2網路有賣此塊邏輯版,如果購買裝上後會回到原始狀態螢幕上下抖動還是完成修復呢?
4.3完成修復當然是最好,如回到原始狀態要使用遮蔽大法是不是都要用猜的?

网友:
你是否在拔軟排線時沒有斷電關機 如果是的話 那面板就巴逼Q了  邏輯不會因你拔軟排而損的   參考

楼主:
慘了!被您說對了!我的維修手法有問題

网友:
遮蔽大法是斷單邊的同步信號,也是有一定機會兩邊都壞了...看您照片本來有意邊可能是好的沒壞
把排線再重新插好檢查看看
沒斷電燒壞掉也有可能,但面板電源供應才12v,裡面的vgh電壓比較高,應該燒壞機會小點
排線全部檢查 重插好 再試試
不行就別玩了 面板壞的又燒邏輯版 殺肉比較快了

网友:
電路板還好說 面板壞的話就不要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