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Canon 1Ds Mark II 相機不過電維修

楼主(2022-12-18):
故障的情況是,原本的情況是偶爾開不了機(不過電),但多試幾次是可以開機的。就沒去處理。
過了好一陣子,放了半年以上沒用了。現在就完全開不了機了。

把電源板拆下後,量到這個Fuse開路了。上網查了一下這個應該是自恢復保險絲- PPTC
上面寫的 5 應該是 500mA,  但電壓要如何選呢?
原本上面是 0805的元件,PPTC 目前看到  0805的元件耐壓最大的是 30V

目前電源使用約 14.3V 的電池,是否只要選比 14.3V 高就可以了例如16V?

PPTC Fuse

PPTC Fuse

PPTC spec

PPTC spec

网友A:
應先確定後端有無短路
自恢復保險絲應該不會燒毀
選比 14.3V 高就可以了例如16V? 對

网友B:
充電電池標示的是平均放電電壓,例如以單體而言:

鋰電池一般標示的標稱電壓是 3.6~3.7V,充飽時電壓是 4.2V 左右
鎳氫電池一般標示的標稱電壓是 1.2V,充飽時一般在 1.4xV (有的可能近 1.5V)

但每個單體至少應考慮以上的充飽電壓,並建議在充飽電壓上適度再加一些安全餘裕。
如不清楚該電池是哪種、幾個單體串聯的,不妨可以參考以上比例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電電池標示的是平均放電電壓,例如以單體而言:

鋰電池一般標示的標稱電壓是 3.6~3.7V,充飽時電壓是 4. ...

原廠是用鎳氫電池,我已改過用3個18650鋰電再加上一個昇壓板輸出 14.3V。 所以電壓是確定的,變動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先確定後端有無短路
自恢復保險絲應該不會燒毀
選比 14.3V 高就可以了例如16V? 對 ...

收到
謝謝回覆。

网友:
全片幅!經典好機

网友:
羨慕
流口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