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B150M-D3H 開機異常求救

楼主(2022-12-20):
一開始這樣時還可以進BIOS,但是我把電腦斷電後,BIOS電池拔掉後,就變成連開機都沒有畫面了

這塊主機板開機有些問題,就是開機一開始會轉一下又停,然後又開,然後又重開(重開後就會一直運作,但沒有畫面),一開始重開時,除錯卡會卡在01,但是卡在01之後又會重開一直運作,但是除錯卡是卡00,都沒有任何畫面

請問重刷BIOS有用嗎? 謝謝

网友A:
先把內存拔掉 看主板會不會叫 如果會叫再做其他除錯

网友B:
如果認為是BIOS問題有能力刷就拆下來重刷
檔案官網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內存拔掉 看主板會不會叫 如果會叫再做其他除錯

拔掉不會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認為是BIOS問題有能力刷就拆下來重刷
檔案官網有

嗯嗯,因為不知道有人是否遇過這種情形,所以上來問問看

网友A:
量看看水銀電池對地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看看水銀電池對地電壓

最後兩顆 BIOS拆下來重新燒錄最新 版本,已經可以一次正常開機,除錯也可以正常跑碼

网友:
那就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認為是BIOS問題有能力刷就拆下來重刷
檔案官網有

獅子魚大大,想跟您要個allegro_free_viewer_17-2_v041117、down_Cadence Allegro 教學.pdf 這些檔案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獅子魚大大,想跟您要個allegro_free_viewer_17-2_v041117、down_Cadence Allegro 教學.pdf 這些檔案 謝 ...

好奇一問,這是什麼東西?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獅子魚大大,想跟您要個allegro_free_viewer_17-2_v041117、down_Cadence Allegro 教學.pdf 這些檔案 謝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387-1-1.html
這裡有
你多回文或發表文章就可以下載
GOOGLE也可以找到

网友:
80+ power 在 low out 狀態時 ,會有開機困擾現象,power 會開開關關,使用非80+  power 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