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下載] AMD 的顯存測試套件

楼主(2022-12-20):
在網路找到的,包含最新的RX6000系列顯卡。

他有教學下載方式,有需要的人可以試試看,因為我的硬碟空間不夠,我就不下載了,單純分享給各位

下載網址:https://cloud.mail.ru/public/6R6H/Yz4wNSx9m

下載教學:
把方法告訴大家一下,就是你要用手機下一個那個網站的手機

APP,然後註冊,默認有大概7G左的空間,然後你把那30個小文件分批次添加到你的空間,然後用手機

APP一個個下,下完後就在手機APP裡刪除,然後接著下,就這樣就行了,全程科學

网友A:
直接用電腦瀏覽器打開網頁 在檔案的右上角有下載圖示 按一下就能下載了
試下載 速度還可以
一個檔案 1.95GB  共 29個檔案 加一說明檔

网友B:
這個不知道是否與這篇小冬瓜大大分享的依樣呢??

顯示卡VRAM測試軟體
是否有痞友下載比較檔案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電腦瀏覽器打開網頁 在檔案的右上角有下載圖示 按一下就能下載了
試下載 速度還可以
一個檔案 1.95G ...

我下載速度慢的誇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知道是否與這篇小冬瓜大大分享的依樣呢??

顯示卡VRAM測試軟體

我是下載小冬瓜大大提供的載點,根據說明文件敘述A/N支援度都一樣。
說明解說文件相對豐富~

樓主載點中的docx複製翻譯中文

小冬瓜大大文件說明顯卡支援度(page5~6)

网友B:
我也是下載並安裝好小冬瓜大大提供的版本了~
只是想看看樓主這個版本有沒有差異~
但是下載速度真的超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下載並安裝好小冬瓜大大提供的版本了~
只是想看看樓主這個版本有沒有差異~
但是下載速度真的超慢的@@ ...

沒記錯的話,當時下載小冬瓜大大的載點,我同時下載兩個。

保險一點還是一個一個來~畢竟單檔都很大,下載失敗重來也很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下載小冬瓜大大提供的載點,根據說明文件敘述A/N支援度都一樣。
說明解說文件相對豐富~

你分享的這個貼圖,你全都有下載到喔,可否開個免空讓大家下載呢? 感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分享的這個貼圖,你全都有下載到喔,可否開個免空讓大家下載呢? 感謝您 ...

只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有上傳小水管~

先把後面三個小檔案先upload到asus webstorage,影片檔轉檔減個肥。

剩餘的大檔再慢慢傳~

載點超連結請參考小冬瓜大大分享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有上傳小水管~

先把後面三個小檔案先upload到asus webstorage,影片檔轉檔減 ...

我註冊完,也登入了,但是要下載時,按了檔案就跳出 要付費的視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註冊完,也登入了,但是要下載時,按了檔案就跳出 要付費的視窗

不是點載點、下載就結束了嗎?!

dropbox已經修正成影片檔超連結,手機版選擇「繼續前往網站」不需要下載也能線上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點載點、下載就結束了嗎?!

dropbox已經修正成影片檔超連結,手機版選擇「繼續前往網站」不需要下 ...

是嗎? 你有在測試下載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點載點、下載就結束了嗎?!

dropbox已經修正成影片檔超連結,手機版選擇「繼續前往網站」不需要下 ...

只有3.pmf我無法下載...
用翻譯說是已超出下載限制
限制啥咪都沒提示...根本看不懂
請問大大還在補上傳其他檔案中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有3.pmf我無法下載...
用翻譯說是已超出下載限制
限制啥咪都沒提示...根本看不懂
超出下載限制

或許是網路空間有下載流量的限制?!

陸續上傳中

五個pmf檔中以3.pmf最大,該檔優先順序為最後,將上傳至Me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許是網路空間有下載流量的限制?!

陸續上傳中

最後把硬碟空間清出來,昨晚五個檔案同時下載,好像可以完整下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