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Z77-D3H 開機異常修復,軟的

楼主(2022-12-21):
這塊主機板一開始開機除錯卡會跑00 然後跑 01,又反覆重開機,想說既然已經故障了,那就兩顆BIOS拆下重燒吧,BIOS重燒後再焊回,終於聽到久違的開機生 B一聲,然後畫面就跑出 備份BIOS 還原到 主BIOS,跑完之後重開機,就正常了

只是不太了解,為何第一次開機成功再還原BIOS時候,除錯卡還有跑碼,可是 恢復完成後,開機時,除錯卡就不再跑碼,一直停在00

网友A:
我之前有一塊主板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不插內存條不叫了 之前測試都可以 後來我把水銀電池座的接觸弄好就能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一塊主板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不插內存條不叫了 之前測試都可以 後來我把水銀電池座的接觸弄好就能開 ...

感覺很神奇,怎麼想也不會是這樣引起的

网友:
簡單來說就是電池接觸不好 讓BIOS沒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