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勤 ASROCK H81M-VG4 上CPU 就短路風扇轉就停

楼主(2022-12-22):
ASROCK 上CPU 風扇轉就停 沒上CPU 可以正常風扇轉!沒插12V 4PIN 也一樣
反正 上CPU 就 好像短路一樣 風扇轉一下就停 求維修方向!!以前也是遇過 上CPU就短路的主機板
沒有修好半張 XD

网友:
沒看到這篇
你測試時CMOS電池記憶體都要裝
觸發流程
   1RTC電路(VCCRTC電池、上拉兩個復位RTCRST#、SRTCRST#  新手注意此電壓帶#並非測量時為低電平,因為是要上拉才有效,橋的可以在跳線帽測量一般板子實物上標注COMS的那組跳線)
   232,768晶振起震,示波器可以量到波形,萬用表可以量兩個腳的壓差(不推薦,因為我示波器壞的時候就唉坑過,兩邊電壓相等的心塞路)
  3插上ATX電源後,紫色線5V經轉換得3.3V(一般1117、1085),給橋的深度睡眠待機電壓,還有就是轉換得來的3.3v通過肖特基二極管,接替紐扣電池產生的RTC電壓(各個板子的名字不一樣)給IO進行復位和給到開關針腳(包括復位開關針)。
  4DPWROK  IO檢測電壓正常後 發出給橋的電源正常的信號。
   5PCH收到DPWROK後發出開啟橋待機信號給主板,然後得到俗稱的橋待機3.3V。
  6橋待機正常後,通過轉換,IO發出RSMRST# 3.3v 給橋,提示待機正常。

楼主:
插上 ATX 待機 測量 有 32.768  可以觸發!   但是裝上CPU 就變成不能觸發 風扇轉一下就停
很像短路那樣子  !移除CPU 就能正常觸發 電池跟記憶體 有裝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上 ATX 待機 測量 有 32.768  可以觸發!   但是裝上CPU 就變成不能觸發 風扇轉一下就停
很像短路那樣子  ...

那就照點位圖檢查IO的電壓檢測腳正不正常
跟IO 39 40 41 電壓

网友B:
遇到這牌的,建議…不要再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上 ATX 待機 測量 有 32.768  可以觸發!   但是裝上CPU 就變成不能觸發 風扇轉一下就停
很像短路那樣子  ...

某些牌主板,缺供電是不跑碼,
另有某些牌主板,缺供電是一上電就斷電,
請參考以下案例:
華擎H61M-VS主板觸發掉電,風扇轉一下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照點位圖檢查IO的電壓檢測腳正不正常
跟IO 39 40 41 電壓

感謝 !!!我量看看 !沒有 點位圖 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些牌主板,缺供電是不跑碼,
另有某些牌主板,缺供電是一上電就斷電,
請參考以下案例:

好!我參考看ˇ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這牌的,建議…不要再玩了!

有空加減玩拉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我量看看 !沒有 點位圖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照點位圖檢查IO的電壓檢測腳正不正常
跟IO 39 40 41 電壓

IO 39 40 41 電壓
39 0V 40 4.85V 41 3V

网友:
引用 楼主:
IO 39 40 41 電壓
39 0V 40 4.85V 41 3V

Intel 6X/7X系列芯片組(2代3代CPU)標準時序解釋
橋11大待機條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  DSWVRMEN  INTVRMEN  VCCDSW3_3  VCCSUS3_3  DPWROK  RSMRST#   BATLOW#
EC待機5大條件:供電 時鐘 復位 程序 適配器檢測 開關和LID#
VCCRTC 從CMOS電池或內置主電池送給橋的3V供電,給橋的RTC電路供電,以保存COMS參數和時間運行,此電壓不能低於2V。
RTCRST# /SRTCRST# 主板送給橋的2個3V高電平,RTCRST# 是RTC電路的復位信號,SRTCRST# 是ME模塊的復位信號。
32.768kHz  橋旁邊的32.768kHz晶振,橋給晶振供電,晶振提供頻率給橋。
DSWVRMEN 用於開啟橋內部的產生1.05V深度睡眠待機電壓的穩壓器,高電平開啟,低電平關閉。
INTVRMEN 用於開啟橋內部的產生1.05V淺睡眠待機電壓的穩壓器,高電平開啟內部穩壓器,低電平開啟外部穩壓器。
VCCDSW3_3 橋的深度睡眠待機電壓(deep sleep well)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時,此電壓與VCCSUS3_3連一起。
DPWROK 橋的深度睡眠待機電壓好,3.3V 除蘋果和ThinkPad新款機型以外,基本都不支持深度睡眠,此信號與RSMRST#連一起
SLP_SUS# 橋發出的深度睡眠狀態指示信號,可用於控制主待機電壓(如VCCSUS3_3)的開啟和關閉。不支持深度睡眠時,SLP_SUS#懸空。
V5REF_SUS / VCCSUS3_3 橋的主待機供電 5V 3.3V   。
RSMRST# 橋的主待機電壓好  3.3V,也是PCH內部ACPI控制器的復位,ACPI控制器從VCCSUS3_3正常後開始復位,復位時間不能低於10ms
SUSCLK  橋發出的32.768kHz時鐘,通常給EC用於同步EC內部時鐘,從RSMRST#完成復位97ms後開始動作,但不一定被主板採用。
PWRBTN#  橋收到的下降沿觸發信號,3.3V-0-3.3V
SLP_S5#  橋收到PWRBTN#後 置高SLP_S5# 成3.3V 表示退出關機狀態。
SLP_S4# 橋置高SLP_S4# 成3.3V,表示退出睡眠狀態,用於開啟內存供電。
SLP_S3# 橋置高SLP_S3# 成3.3V,表示退出休眠狀態,進入S0開機狀態  用於開啟橋/總線等供電。
SLP_A# 橋發出的主動睡眠電路(active sleep well簡稱ASW)電源開啟信號,用於開啟ME模塊供電,如果主板支持AMT並開啟AMT功能,此信號會在觸發前就產生;關閉AMT功能時,此信號時序與SLP_S3#一致,如果主板不支持AMT  SLP_A#懸空不採用。
SLP_LAN# 網卡供電的控制信號,除ThinkPad外,基本都不採用此信號,可以忽略
VccASW 主動睡眠電路供電(ME模塊供電)受控於SLP_A#, SLP_A#懸空時(不支持AMT)VccASW直接採用S0狀態供電,如1.05V橋供電或總線供電。
VDIMM 內存供電,一般受控於SLP_S4#。
VCC 指 橋供電(VCC3_3  V5REF) 二級電壓3.3V/5V 、CPU的內存模塊供電(VDDQ)1.5V、總線供電(VCCIO)1.05V、內存VTT電壓(0.675V)鎖相環供電(VCCPLL)1.8V、系統管家供電(VCCSA)0.85V等。
PWROK 橋收到的3.3V高電平,表示S0狀態電壓都OK
APWROK 橋收到的主動睡眠電路電源好,支持AMT時,APWROK由AMT電壓控制;不支持AMT時,APWROK與PWROK連一起
DRAMPWROK 橋發給CPU的內存模塊電源好,橋開漏輸出,由外部上拉成1.5V,然後橋讀取BIOS中的ME固件(綁定值、網卡驅動、ME固件、時鐘初始化)
25MHz Crystal Osc 6系列芯片組無時鐘芯片,橋增加25M晶振,給橋內部的時鐘模塊提供基準頻率
PCH output clocks 橋輸出各組時鐘
PROCPWRGD 橋發給CPU的PG 表示CPU的非核心電壓OK  1.05V。
CPU SVID 當CPU收到PROCPWRGD 後,CPU發出SVID給CPU供電芯片。
CPU_SVID是由CPU發給CPU供電芯片的一組信號,由DATA和CLK組成的標準串行總線和一個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號所組成。用於控制CPU核心電壓和集顯供電。
VCCCORE_CPU CPU供電芯片輸出CPU的核心供電,1.05V左右
SYS_PWROK 由CPU的供電芯片發給橋的3.3V高電平,表示CPU核心供電OK
PLTRST# 橋發出的平台復位3.3V,給各芯片、插槽,同時經過轉換(一般是串聯分壓1.1V)作為CPU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