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衣機] 國際牌天鳳乾衣機 NH-400K 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2-12-22):
國際牌天鳳乾衣機 NH-400K 故障維修實例

這台老古董已經使用20幾年了,網路還搜尋不到照片非常有紀念價值

1.型號~NH-400K.KL

2.故障狀況一:送風扇皮帶碎裂掉滿地

3.用繩子繞一圈得知皮帶周長86CM上網訂購一條

4.到貨後安裝及清潔內部棉絮只花十分鐘完成

5.故障狀況二:啟動後滾筒傳動馬達不會轉,用手轉動軸心卡的非常緊

6.分解馬達動用各種工具才能取出卡緊的軸心,再來用細砂紙打磨軸心加上高溫黃油潤滑,終於能恢復運轉順暢,滿手油汙就沒拍照說明了,光搞這顆馬達就花了半天時間。

7.送風運轉測試~消耗功率約153W

8.溫度(弱)運轉測試~消耗功率約714W

9.溫度(強)運轉測試~消耗功率約1310W

10.正面外觀
20221220_154540 (複製).jpg {n_081:}

网友A:
這該不會是回收品?外觀保養的蠻好的,又可以再操20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該不會是回收品?外觀保養的蠻好的,又可以再操20年了。哈哈…

老家附近鄰居買來給Baby烘衣用的,如今小孩已20幾歲了。

滾筒皮帶及送風皮帶是消耗品幾年就需換一次(尤其是後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家附近鄰居買來給Baby烘衣用的,如今小孩已20幾歲了。

滾筒皮帶及送風皮帶是消耗品幾年就需換一次(尤 ...

WET大大這狀況我也遇過
這種馬達一開始是用純銅拉釘封住的,用砂輪機切掉打開,但很難裝回去原本位置
後來擴孔終於找到長度夠的螺絲鎖回去
裡面有個固定轉子的橡膠圈根本買不到  只能清潔潤滑裝回去 就是那個導致卡卡
我是用WD40先洗過一遍,然後再用機車的齒輪油,黃油用久會黏所以用齒輪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T大大這狀況我也遇過
這種馬達一開始是用純銅拉釘封住的,用砂輪機切掉打開,但很難裝回去原本位置
後來 ...

很棒的維修 結構修改分享。

网友:
好眼熟的輪鼓跟散熱口
家裏也有一台烘衣機
之前也壞皮帶(斷掉)
第一次網路買 皮帶/濾網/散熱口的塑膠片
皮帶 用了一兩年 又斷了
第二次後 買了稍長(90公分)皮帶 有點鬆
就加了滑輪及有點彈性的帶子拉住
充當"動態"惰輪 也用了兩三年有了
下次整理時再來拍一下

補充內容 (2023-1-3 12:34 AM):
請參考 國際牌 NH-509B 烘衣機不熱 換皮帶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603-1-1.html

网友:
20多年前岳父送我一台他們少用的舊台熱牌乾衣機
用沒一兩年就不會熱,當時對乾衣機也沒概念,想說給人修理也要上千元就搬到門口給人回收走了

後來資訊比較發達後才知道,原來大多只要換皮帶即可,那台就這樣丟了好可惜
這些年修了幾台大多是皮帶斷,最多就是加熱器故障
這構造單純零件通用性高,只要有料可換,應該用一輩子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