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烏骨雞學姐的小白電池終於凍到掛點了

楼主(2022-12-22):
以前就曾聽在電池廠上班的朋友說過電池過的了冬天就能繼續用到明年冬天前,這當然不是絕對,不過電池不耐低溫是不爭的事實,我拆開小白的腳踏板一看是一個常見的7號機車電池,原來100cc的機車也是用7號,去網拍訂了一個新電池要過幾天才會寄來,等待期間我給舊電池充電後是可以發動的,再看看明天還發的動嗎?

像這種壽命將終的電池如果並聯上超級電容一定整個脫胎換骨,不過看了看沒地方放,能不能改換個鋰電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EVHWvmQNA

上面影片是另一位會員稍早傳給我看的,想想還是算了吧!

有看到留言嗎?鋰電池跟鋰鐵電池差很多........,是誰說鋰鐵電池就不會燒起來?大家千萬別以為磷酸鐵鋰電池不會燒起來喔!

是鋰鐵電池跟鋰離子電池比耐高溫的話,鋰鐵電池比較耐高溫。

网友:
發不動  出現的時機才可怕
上班出門  發不動 還能叫車  問題有時間處理
異地發不動 原車扔在異地  放心不下  人也得羈絆住

网友:
鋰三元電池,讚...
只能說體積小,更輕,瞬間暴力輸出,大到特斯啦...小到航模,甚至巴掌大USB電供都可救車用。

鋰電真的不要用,人家直接燒烤直接入肚........還是半電的油電混合   哈哈哈
[youtube]D7W6hprO_Cc&t=611s[/youtube]

平地車電瓶就哇哇叫,你們隔壁梨山/清境/大雪 同管區高地低溫帶哪就不知日子怎過了..........有苦難言?

所以千萬不要問我?汽油可不可以燒!有無危險!

网友:
三元比鋰鐵安全 ?

七號空間很大
要不要試試5串鈦酸鋰動力型試試?

网友:
以後怎麼辦,車子都是用XX電池,是鋰鐵還磷酸我不清楚,會不會燒死在車中

网友:
鈦酸鋰就是贵一点。折腾很花工夫。算来算去还是换个铅酸简单省事。

楼主:
已經兩天了,這台小白儀表板上有LCD 電壓表,每天早上我打開電門時電壓顯示12.1V,還是能發動機車,白天騎出去電壓能到14.4V,晚上因為有開大燈,電壓只能到13.5V,我猜想等到電池寄來應該是沒問題的,等新電池寄來我會用電池測試器測試新舊電池的效能差別。

楼主:
今天早上烏骨雞學姐要騎車突然發不動了,電池終於壽終正寢,也剛好新電池來了,我們來看看新舊電池有什麼差別?
舊電池用電壓表量是有12V 電壓,所以判別一個電池好壞光靠電壓值是不靠譜的,得要給它加負載才行,否則就要使用專用的電池檢測器,我這台電池檢測表也是兩光貨,不過測試電池好壞是沒問題的。

原本烏骨雞學姐的小白是SYM WOO 100,有一年她換過一次電池了,結果變成KYMCO,這個電池是KXT7A-BS,它標示6.3Ah,CCA 105。

我用6Ah 測試如下︰

SOC 是指目前的電量,SOH 是指電池壽命,CCA 是指冷啟動電流,其它就不用解釋了。
這個電池 SOC 是23%,表示已經很差了,SOH 居然有100%,看來這兩光表還真兩光,CCA 只有剩下65 也表示很差了。

看完用6Ah 測試後,我改用CCA 來測試這個舊電池,這個舊電池標示CCA 105,所以我在CCA 輸入用105 來測試。

這時候的數值就不一樣了,SOC 只剩下15%,SOH 剩下20%,CCA 剩下48,跟用Ah 測試差很多吧!兩個數值該相信誰?當然是信CCA 啊!

說明書上說新電池注入電池液要靜置20分鐘,所以新電池的測試數值等下一篇再來。

楼主:
新買的電池寄來了。

依說明注入電池液。

湯淺的官網對新換電池有下列註明︰

1.注液前之電池,確認 硫酸瓶液 完全注入電池,並靜置20分鐘↑後 ( 此時容量約 70~80%,電壓約 12.40V~12.50V ) 即可裝車使用。
( 若加用 機車專用充電機 充電1~2小時,將電池充飽一點,對電池更好 )

2.已注液之電池,量測電壓未達12.50V↑時,必須作補充電動作後再使用。

這個新電池注入電池液後是12.7V,想說冬天就順手充飽電好了,電池上面有印著標準充電0.7A 5~10小時,急速充電3A 1小時,我這個兩光充電器有機車的檔位,機車是1.5A 充電,就充到飽吧!這顆電池大約是40分鐘就充飽了。

充飽後還是用電池檢測儀測試新電池的狀態,CCA也是輸入105,測試結果如下︰

不用說SOC 跟SOH 都是100%,CCA 高達227,冷啟動車就看這個,最後還是有些善後工作要做好,換富見雄的接點油上場。

把電池的樁頭塗上一些接點油,螺絲跟螺母也別忘了。

最後才是裝上機車。

發動一下,啟動馬達那久違的強有力的聲音出現了。

請問烏骨雞學姐,今晚我能睡床上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買的電池寄來了。

老大你好強~~~電池檢測器、充電器你都有,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好強~~~電池檢測器、充電器你都有,買多少$$?

這兩台都是便宜貨,淘寶網上很多類似產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台都是便宜貨,淘寶網上很多類似產品。

了解~~~有測試儀直接測一下就知道壽命該不該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