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一下,14.4v電鑽的馬達 可以用 12v的電池嗎?

楼主(2022-12-23):
我有2支 電鑽 14.4v 和 12v

之前12v的電鑽 壞了,留下了 12v電池

最近 14.4v的電鑽的電池壞了

目前

是有把 12v的電池裡的4顆一串的16850 裝 到 14.4v的電池殼裡

用在 14.4v的電鑽機子上,是可以轉動

這樣會有什麼 問題嗎?

除了 會因為 電壓比較原來的低一點,所以動力 會比較原來的小之外

14.4v的馬達會比較會燒掉? 電壓變小,電流變大

12v的電池 比較會壞? 電流變大,電池容易燙?

网友:
我的認知14.4V與12V馬達 應該是一樣的
不對勿鞭

楼主:
自發自回

剛試了一下想法

一般電腦的直流風扇,是用電壓去調速的,12v風扇,就是 低電壓 慢轉速,滿12v就全速

所以,我猜想 電鑽的 無段開關板機 應該也是 同樣的原理

剛跑去拆開 電鑽,三用電錶 正負 直接接在 電鑽的直流馬達後 的正負極 看看 電壓有沒有變化

按壓 無段開關板機

結果真的就是這樣......

電壓值 從0v 到2v,按越重,輸入到馬達的電壓就越大

一直到 全按的 13.1v,就是 電池的最高輸出電壓

那14.4v的直流馬達 用 12v的電池 就沒問題了,頂多就是不到 原本電池14.4v的出力而已

另外,無段開關板機上 能讓 電鑽 正轉逆轉的推桿,就是改變 輸入到馬達的電流方向

三用電錶的數值就是,正轉 0v~12v,逆轉 0v~ -12v

還有,無段開關板機,好像 有差別,有些真的是無段,也有 號稱無段但 手感上 好像只有 5段6段

想找 品牌的無段開關板機 來換,手感會不會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