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37B12W 開機約30秒即進入待機

楼主(2022-12-25):
這台電視有點年紀了,去年發生無待機燈受痞友幫忙修復,這個月又發生開機不久即進入待機紅燈,要開4~5次才會成功開機,

銘牌

銘牌

原本以為又是電源出問題直接就把 ic7 tl431換掉,然而事情果然不是那麼簡單,狀況依舊,
接著量了5vSB,待機時有5V,
檢查+12V +24V結果在待機時為0按開機即有+12 +24,有背光,但不久後變紅燈後電壓即變0,背光也消失
量D7、D8、D9、D16等4顆蕭特基二極體也都正常,
開機後量W6252 PIN4 VCC有16V但不久後變紅燈後 +16V也沒了,
本想把主機板上的電容換一換但數量實在太多不知從何下手,
目前撞牆中,懇請有經驗的網友指點明燈,感激不盡。

主機板pcb-666*b

主機板pcb-666*b

電源板0647d

電源板0647d

補充內容 (2023-2-21 08:24 AM):
已於 2023-1-23換電容修復(如下 #13)但不知標題要怎麼改為【已完修】,知道方法的大大們教一下

网友A:
這種機型很老了
根據版上經驗  待機紅燈打不開的 尤其是這種老板子
把主機板的電容都換掉會好
如果不想換  直接買電視公板來改一改就好啦  那比較快又經濟划算 要是我會換掉這種板
電源的部分先斷開 獨立測試電源板是否正常  找到開機訊號腳位(PS-0N) 接個1K的電阻到5VSTB上面 給他高電位強制供電(模擬開機訊號)
然後再接幾個燈泡跑一下 看看有沒有突然斷電  我自己測一般都是這樣啦

楼主:
它的現象不是紅燈不亮,而是開機後又自動關機亮紅燈

楼主: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R2ojtH9hb5U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機型很老了
根據版上經驗  待機紅燈打不開的 尤其是這種老板子
把主機板的電容都換掉會好

感謝j大提供電源板測試方法

网友:
估计是电源部分过载保护了吧?如果有图纸的话(电源主控也可以),分析一下。
可能得话把负载一一撤出,看看您量的电压有没保持。

网友B:
先換掉這個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換掉這個試試看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換掉這個試試看

請問T大這顆IC的型號是什麼? 因為我這塊板子上的IC印字已脫落,黑黑的看不出型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T大這顆IC的型號是什麼? 因為我這塊板子上的IC印字已脫落,黑黑的看不出型號 ...

印象中是 AMS 1084-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是 AMS 1084-3.3V

感謝您提供的寶貴資訊

楼主:
這幾天努力翻找到以下7篇
Panasonic TH-L42B12W 42吋LCD液晶電視會不定時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出處: 痞酷網_PIGOO)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149-1-1.html

國際TH-L42B12W開機後3秒就關機 (出處: 痞酷網_PIGOO)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389-1-1.html

國際 TH-L42B12W 亂動作<已完修>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47103-1-1.html

Panasonic TH-L32B12W 音量及頻道異常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86-1-1.html

國際TH-L42B12W 開機反覆多次才能正常開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846-1-1.html (出處: 痞酷網_PIGOO)

國際 TH-L42B12W 音量故障維修請教前輩 (出處: 痞酷網_PIGOO)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307-1-1.html

Panasonic 國際牌 液晶電視 TH-L42B12W TH-L37B12W 不易開機 自動斷電 有爆音 維修
https://reurl.cc/nZ2m98

相互比對發現似乎 TH-L42B12W TH-L37B12W TH-L32B12W的主板都是PCB-666,且問題都與10uf/16及100uf/16v有關, 尤其是最後一篇 https://reurl.cc/nZ2m98 更酷是以陶瓷電容取代電解電容,聽說鋁電解電容的壽命只有10年而且比較貴,所以想問問有經驗的前輩們如果找得到10uf/25v及100uf/25v的陶瓷電容的話可否直接替換原本的鋁電解電容?

https://reurl.cc/nZ2m98 的維修前

https://reurl.cc/nZ2m98 的維修前

https://reurl.cc/nZ2m98 的維修前

https://reurl.cc/nZ2m98 的維修後

https://reurl.cc/nZ2m98 的維修後

https://reurl.cc/nZ2m98 的維修後

楼主:
又找到一篇前輩的帖子,看來PCB-666*B這片主板的問題大部份集中在10uf/16V SMD電解電容上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774-1-1.html
PANASONIC 國際 TH-L32B12W

前輩們的修復材料有傳統電容、SMD電解電容、晶片電容,思來想去晶片電容最便宜所以就決定買10uf/25V及100uf/25V晶片電容,等了2星期終於到貨趕緊動手。

第一次拆SMD電容本想留個全屍量量看是不是真的電容壞了,就在邊加熱邊施力的瞬間慘案發生了,C142被我連皮帶肉給撕下來{n_094:} ,拆SMD電解電容真的要用轉的
幸好線路不難找,是連到C141,立馬衝去材料行買一包傳統電容回來用,並把這個區塊其他4顆10uf/16V C192、C198、C194、C144一起換掉
開機,結果,失敗,現象一樣{n_018:}
反正10uf/25V還有45顆就繼續換唄,換到下圖編號6~9(c174、c200、c209、c211)電容時出現2顆只有一腳黏住的,心想可能中奬了,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開機試試,YA,開機成功{n_047:}
隨後就順便把CPU下方6顆10uf電容給換了,完工照如下
穿好機殼開機看了一天沒跳電,看來是有抓到問題

有一點讓我比較納悶,我用電表量傳統電容10uf就是10uf沒有少,量晶片電容10uf卻只剩6uf但上機卻可正常使用,難道晶片電容要用特殊工具量? 請有經驗的前輩們指點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找到一篇前輩的帖子,看來PCB-666*B這片主板的問題大部份集中在10uf/16V SMD電解電容上

https://bbs.pig ...

"邊加熱邊施力"  還沒確認是否融錫不該施力~

若是用烙鐵,雙邊上新錫後,加熱一段時間要等到會動了,輕輕一推就能拆下。

只能清潔後重新接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找到一篇前輩的帖子,看來PCB-666*B這片主板的問題大部份集中在10uf/16V SMD電解電容上

https://bbs.pig ...

P 牌那時期 32~42 吋電視內部幾乎都一樣,
接手過一台 37" 換了一堆電容兩次,
顏色漂亮聲音好聽, 值得一修再修,
最近又亮紅燈關機後決定讓他退役,
主要原因面板開始脫膠外殼脆化開裂多處..

网友:
我的經驗是 除了 TL431 之外,光偶也是問題!!

网友(2023-01-24):
有清潔焊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找到一篇前輩的帖子,看來PCB-666*B這片主板的問題大部份集中在10uf/16V SMD電解電容上

https://bbs.pig ...

電容內阻用普通電錶無法量,
內阻高容量正常但在電路上就會不工作,
經驗是 SMD 電解電容壽命差不多到了要全部換,
否則返修拆裝多次外殼也會脆裂,
外殼用黏的或是焊接基本無效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