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2438U USB 小板影響開機問題

楼主(2022-12-25):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一台ASUS P2438U 可過電無發開機,後來將USB 小板( P453UJ 音频接口 USB接口 小板)拔掉後,可正常開機,但在裝置管理員會出現下圖

但測試左邊三個USB都可正常使用,也更新過驅動程式了

請問先進:

1.USB 小板是否可維修處理?
2.裝置管理員的訊息該如何處理?

煩請先進指點

网友:
可以維修看看
如不會維修上網買一塊小板回來換

网友:
1 如果自己要修  你應該 將小板拍照清楚 傳上
所謂能不能修  大約就是 換板或換IC  也就是說能不能找到零件

這個連結 好像就是 小板  ...不知 它的售價是不是行情價   我非職業人
直購價:$535
華碩PRO453U P453UJ P2440U USB板音頻板聲卡板原裝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27660282144

楼主:
感謝SIMON1016大哥幫忙找到零件。

放上小板零件圖

感覺這有被熔掉

楼主:
目前已更換小板後USB與外接音源已正常
但裝置管理員還是有問題,所以找了一台同款的機器,發現有可能是WEBCAM ,上ASUS 官網(主板型號453UA)找DRIVER 但沒有發現 WEBCAM DRIVER ,煩請先進協助

网友A:
那個換掉插槽試試看.....插槽亂插搞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換掉插槽試試看.....插槽亂插搞壞了

抱歉我沒表達清楚

上述裝置管理員,是沒有外接任何USB裝置,所以我找同款機器,才發現內建的WEBCAM 沒有跑出來,才懷疑那USB是WEBCAM 裝置未安裝的訊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已更換小板後USB與外接音源已正常
但裝置管理員還是有問題,所以找了一台同款的機器,發現有可能是WEBC ...

你可以再好的那台按右鍵 內容 詳細資料 裡面的硬體識別碼 去找驅動
ASUS USB2.0 UVC VGA WebCam 去GOOGLE找
有按F10把相機打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再好的那台按右鍵 內容 詳細資料 裡面的硬體識別碼 去找驅動
ASUS USB2.0 UVC VGA WebCam 去GOOGLE ...

獅子魚先進好:

1.此台沒有照相機hotkey 開關
2.找到驅動無法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先進好:

1.此台沒有照相機hotkey 開關

https://rog.asus.com/tw/support/FAQ/109836#Win10
先參考這篇看看

网友:
5# 圖裡  差異缺少的還有  感應器/連接埠(COM LPT)
它們 與 WEBCAM  也許有源自同一上層USB HUB 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再好的那台按右鍵 內容 詳細資料 裡面的硬體識別碼 去找驅動
ASUS USB2.0 UVC VGA WebCam 去GOOGLE ...

感謝 獅子魚先進:

你可以再好的那台按右鍵 內容 詳細資料 裡面的硬體識別碼 去找驅動

用這招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