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緯電供維修經驗 1203P60 這麼容易掛掉嗎?

楼主(2022-12-27):
好康報報網友贈送的明緯電源供應拆開之後發現 保險絲 不見了!!應該是先前燒了又發現MOS也掛了,有一個驅動IC 1203P60 也不見了!!
於是 託網友濤寶 買了 MOSFET 和 1203P60 先前的輸出電容器"膨龜" 所以就一併更換了!! 為了保險起見所以用 "測機保護神器(串電燈)",
一測之下 電燈長亮,表示有問題,於是慢慢地量測相關重要元件,兩個測試都一樣!! 最後,所幸慢慢的把線路圖給畫出來! 也網路搜尋相關的明緯線路圖
,還有網路有高手分享使用40V直流電源就可以測試,取代直上市電的高壓恐怖情境(使用限流+TRACK 讓+/-電源可以輸出50V),送電之後發現真的限流了!
而且高壓電容器兩端用二極體檔為 0.5V 這現象有點是IC 電源反接的情形,經過一一排查 MOS驅動拆除,仍然一樣!! IC VCC 拆除才正常,原來 IC GG了!!
1203P60 Vcc Gnd 短路了!! 換了一顆好了有輸出5V +/-15V ,於是把另一個電源供應也測試一下,也是IC故障,於是更換新的 IC 1203P60 ,一送電又是限流了!!
網路買了5個 已經陣亡3個 剩下一個!!

請問: 這1203P60 這麼容易掛掉嗎?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建議,煩請指導!! 感恩!!

明緯電路板

線路走線

陣亡烈士

最後待壯烈..

線路圖:

网友:
淘寶電子零件假貨非常多,非常有可能第一次換上的是假貨

网友A:
是我的話, 會先懷疑AC轉DC後的高壓電容有問題,
穩壓不足, 電源彈跳是可以誘發CMOS電路latch-up,

出問題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別一便秘就怪地球沒引力!
要說爆的IC是假的, 沒爆是真的,
我買東西不是價格優先, 挑的都是鑽石評價賣家,
同一批貨, 絲印全都一樣, 還有真有假?
話都隨便說, 不用負責任!

网友B:
這可是 On-Semi 的 NCP1200系列  耶,
很多正規電源廠商 都使用  不會那麼脆皮 ,
印象中 台達電子 使用這個NCP1203 設計不少電源板用於許多液晶顯示器 。

我一直在關注  PIN#8_HV  到 PIN#6_VCC  這個D2二極體
跟人家不一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話, 會先懷疑AC轉DC後的高壓電容有問題,
穩壓不足, 電源彈跳是可以誘發CMOS電路latch-up,

IC 造假這我不太相信,因為一個也就20元台幣不到,划不來!!
我比較相信可能是電路上有那些問題ˊ還沒有找到!
因為上電路之前IC 接腳間的電阻我會稍微用電阻檔檢測一下,沒有問題!! 我使用安捷倫的電源供應,輸出42V 限流300mA,從電容100uF /400V 加上去!! 假如不是IC 有問題我在想應該往哪裡去了解?

3個IC

使用電表量測紅棒接pin8 黑棒接 pin4

目前剩下一個,會換上 已經正常板子,再做確認,當然這也有可能是 "焊接的破壞"!! ....待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可是 On-Semi 的 NCP1200系列  耶,
很多正規電源廠商 都使用  不會那麼脆皮 ,
印象中 台達電子 使用這 ...

明緯使用這IC沒錯,pin 6 到 pin8(HV)二極體方向也沒錯!!原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高壓到pin 8有啟動降壓電阻吧? 怎麼沒畫出來?

网友B:
這個NCP1203  內含HV  可直接由橋式整流 電容高壓 拉電給VCC 電容  ... 姑且稱之為:預充電
當預充電VCC達 12.8V  後   HV電路關閉 (為了待機節能時 HV電路不耗電)

我先懷疑 1.  PIN#6_VCC 電容   , 當它內阻大時  HV 預充電 VCC  少了緩衝
              2.  D2 漏電

我是條件窮舉  往高壓上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壓到pin 8有啟動降壓電阻吧? 怎麼沒畫出來?

線路上並沒有降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NCP1203  內含HV  可直接由橋式整流 電容高壓 拉電給VCC 電容  ... 姑且稱之為:預充電
當預充電VCC達 1 ...

這D2 可以拆量看看  ,VCC電容器 是 C36 嗎? 100uF 我量測了 容量91uF ESR 2.5歐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D2 可以拆量看看  ,VCC電容器 是 C36 嗎? 100uF 我量測了 容量91uF ESR 2.5歐姆.

"容量91uF ESR 2.5歐姆"
這ESR不太正常,
請看這篇之前的回覆
[問題求助] 小橘電容10v 680uf

明天有空我再找顆400V電容量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D2 可以拆量看看  ,VCC電容器 是 C36 嗎? 100uF 我量測了 容量91uF ESR 2.5歐姆.

如果 ESR 儀器與量測手法是可信賴的話    你這C36 是不行了

這附圖是NCC KY系列  一般電源設計用這等級  (其它台廠 也不致於差太多)

楼主:
為了證明問題作了以下步驟,證明了 沒問題的那一個IC 就是沒問題!! 最後的那一個IC 也陣亡了!!

條件: 使用正常的那一片板子,先前使用 42V 供電,換上 110V 送電,結果"正常" ----> LED 亮.

1. 換下正常的 IC 1203P60 ,把第五顆 IC 換上去,並且量測個接腳阻值 (照片上的 藍色數值)

2. 使用 外接 DC 42V ,送電 電流直接"限制"了!! 表示 IC 陣亡了!! 移去電源 並且量測個接腳阻值 (照片上的 藍色"()"數值).
    原先 3M 阻值變成 2.6歐姆 ,就一秒鐘不到就毀了!!

3. 換上 原先正常的IC 再次送電 指示燈還是 "正常" ----> LED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ESR 儀器與量測手法是可信賴的話    你這C36 是不行了

這附圖是NCC KY系列  一般電源設計用這等級 ...

我使用的是團購的 電晶體測試器 測出來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91uF ESR 2.5歐姆"
這ESR不太正常,
請看這篇之前的回覆

我的經驗上 100uF電容這樣的數值,用在小型變壓器上面都可以正常運作!!
剛剛也證實了 是IC 問題,因為正常的還是正常!! 我的電容器因為原廠範例上使用22uF 電容,所以我換上了22uF(原來100uF),也正常沒問題!!

网友B:
真想發起一帖  大家聊聊  可以信賴的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發起一帖  大家聊聊  可以信賴的店家

我想找時間問一問 安森美 這一問題!!

网友:
Onsemi的標誌怪怪的,說不上來,我認為應該是假貨,把封裝弄碎比較一下內部就知道了。這種狀況其實對岸很常見,連一些維修博主也常常遇到,瞎搞半天

网友:
我的口袋名單  這家昱全工作坊   在露天拍賣   沒讓我失望過
可惜只有SO-8 包裝
如果 不在意  加工美學問題  可以考慮SO-8 包裝拉線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15924538432

楼主:
上網要詢問卻"失敗"了!! 電話沒人接!!

网友D:
掏保 真的 假冒IC 超多的! 買過很多假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掏保 真的 假冒IC 超多的! 買過很多假貨過

有反映給賣家,他說並沒有收到其他買家的客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反映給賣家,他說並沒有收到其他買家的客訴!!

今天量了幾顆100uF拆機電容,
ESR約0.3~0.4ohm,新品沒量(因為新品都買low ESR),

也仔細看了淘寶NCP1203P60這店家,評價"三顆皇冠",
真看不出賣假貨的跡象,
向他反應5顆燒4顆的問題,
老闆堅持IC沒問題,最後只回覆"抱歉",

我有全新明緯電供,

下次淘寶再買幾顆NCP1203P60,看會不會把電供搞成壞的,
也看了NCP1203P60的datasheet,
頁碼11~12講述如何預防此IC發生latch-up,
最近公務繁忙,有空再研究,

新竹百年電子可代訂此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量了幾顆100uF拆機電容,
ESR約0.3~0.4ohm,新品沒量(因為新品都買low ESR),

jacson99大:
    請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麻煩你代購,已經很感謝了,造成你的壓力,下次就不敢再搭便車了!!
   感恩!!

网友E:
電源管理IC 我是有遇過,光在焊接時 焊接時間或溫度過高過久就會故障~
(MIP5310 SO-8 封裝)
但是有的不管怎麼焊或時間多一倍(拆下又換上)也都沒事!

零件是由日本那邊取得,應該是不太會有假貨問題(公司產品 應用很多)
不過我沒有刻意去測量焊好後的IC是否異常~

所以我猜可能是焊接溫度的問題,但是礙於測試用5顆都陣亡,不然建議你可以嘗試看看~

网友:
拆一下變壓器, 自己繞線, 可能有意外的發現
光藕有條件也換換看

网友B:
你更換IC前會先將400V 電容放電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管理IC 我是有遇過,光在焊接時 焊接時間或溫度過高過久就會故障~
(MIP5310 SO-8 封裝)
但是有的不管怎 ...

我焊完之後有量測阻值沒有問題,一送電就掛了!! 那顆沒事的拆焊兩次都沒事!!
問題還需要進一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更換IC前會先將400V 電容放電吧 !?

先前使用 42V 更換前電壓都很低,尤其是掛掉的IC 更換下來,新焊接的IC 可能"靜電破壞"或是"焊接過久超溫"...

网友:
光偶是不是掛了?

网友F:
1.把 mosfet 拆掉。
2.從 Vout 用電供加入這台輸出的電壓值。
3. 量測 1203 FB腳。
4. 調整 Vout 電壓。電表觀看 1203 FB 之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把 mosfet 拆掉。
2.從 Vout 用電供加入這台輸出的電壓值。
3. 量測 1203 FB腳。

舅,這是哪一招啊!! 這輩子第一次聽過這種方法!!
我等新購的IC來再看看!!
謝謝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