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 Jog sweet xc115sc 開機發動問題

楼主(2022-12-27):
這台機車,幾年前新車到手,開機 機油燈會先亮幾秒,然後熄滅。接下來按下 [start]一點就發動。
騎了幾年,開始發生 按下(按下 1~2秒)  [start] 無法立刻發動,要多試兩三次才發得起來。
因為電瓶也老舊,就換新電瓶。
狀況似乎有好一點,但還是會出現要重發的現象。然後又開始慢慢惡化。

最近幾個月更嚴重,要點按ˋ3~5次才發得起來。
還有一次是在停等紅燈熄火,拉到路邊點火幾次點不起來,即將絕望之際,再試一次,又發動了。
然後又混過好幾個月。
上週問題又惡化,大約要發4~5次,原本是以為電瓶感冒了。
不料,最冷的那一天,一發就動。可見不是電瓶怕冷冬眠了。

我就研究了一下原因。
當天天冷,我開了電門才想到要穿雨衣,於是就在通電未發的狀態下,打理一些事情。
約1分鐘才去按 [start],當下一點就發。

於是我試了幾次,開電門,等機油燈熄滅,再等10~20秒,就可以順利一點就發。
已經試過幾天,都沒問題。

莫非是機車的開機時間變長了,就像 windows XP系統一樣,用久了開機等待時間就會變長??
這是什麼原因,有元件老化了??

補充內容 (2023-3-2 11:09 AM):
228連假後,開機等待時間更長。去機車行問老闆,老闆說換新電池就會好。
真的,換新電瓶馬上發。

网友A:
蠻奇怪的現象, 難道油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流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蠻奇怪的現象, 難道油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流動?

新車第一年不會這樣。
我也有猜想是油路或是進氣方面的問題。

現在真的好發動,就像新車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要記得先開機等一下。
要是太急著發車,越是想發動就越發不起來。
自從開始慢活,一切都順利無比。

网友B:
請您檢查火星塞、空氣濾清器跟怠速旁通閥,怠速旁通閥不要拿化清劑猛噴,有的噴一噴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檢查火星塞、空氣濾清器跟怠速旁通閥,怠速旁通閥不要拿化清劑猛噴,有的噴一噴就掛了 ...

感謝說明。

我是越拆螺絲越多的那一種人,拆電扇、電視也還好,拆壞也沒關係。
機車還真的沒拆過,就下次保養時請專業的車行師傅幫我看一下。

网友C:
沒想到有同好,我是Yamaha CIAO xc115s
這幾款車的通病是啟動馬達太爛了,包含熱門的CUXI也一樣 (都共用)

我是接手二手的,前車主換過一顆副廠的就正常
今年狀況出來,我先DIY一條啟動馬達強化線組,有改善許多
但最近也是越來越不好發動(隔一晚後連續按壓電壓瞬間掉到7-8V),換了新電瓶就比較好發(但發動電壓瞬間會掉到10-11.xV)

改善方法:
1.整理馬達.更換碳刷,花費少應該可以改善一些
2.更換品質好的啟動馬達(原廠和一般副廠的都不行),安特利牌的車友風評比較好,原本我打算買這棵來換
,但一家專門換安特利牌的機車行說這牌的出保機率變高,目前改賣士林電機的,所以我是要買士林電機的來換
3.如果給車行改,會建議連啟動繼電器也改加大的
以上請卓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想到有同好,我是Yamaha CIAO xc115s
這幾款車的通病是啟動馬達太爛了,包含熱門的CUXI也一樣 (都共用)

原來還有這有通病。
難怪小孩的PGO騎很久了,沒說過有這種問題,原來廠牌設計上差異這麼大。

我是開車幾十年後,才考機車駕照,因為只需要短程移動才改騎機車。
這台 Yamaha 是我的第一台白牌機車,對機車還真的不熟。

网友D:
1# "開機 機油燈會先亮幾秒,然後熄滅",
請問是否為黃色燈 這是引擎檢查燈,燈熄滅時汽油也打上來了,這時才啟動機車
不常騎機車就給電池充飽電

网友E:
開電門後聽聲音(通常在腳踏處嗡嗡聲),等汽油幫浦建立壓力後停轉再按發動。

覺得像是汽油濾網堵塞或者汽油幫浦有問題。

网友:
我的機車最近寒流來,早上也是發很久發不動@@,牽去機車行找老闆看看是哪裡有問題,結果他說要在那邊放隔夜,那就等周五再看看吧,他說通常是啟動馬達有點問題了,我跟他說平常不冷的時候很好發動阿,為啥偏偏天氣冷才這樣,老闆只說有些有點問題的啟動馬達就是天氣冷他就發作,我最近都發動機車發到沒電,還要接充電器給他充個兩分鐘才能出門,結果這兩天早上,我想說到底是不是啟動馬達怕冷還是有其他問題,我就拿了吹風機去給他吹個3分鐘,然後測試發動,居然還真的約2秒內就發起來了,看來我是要噴個1500左右請老闆更換了(先給它測試看看到底哪裡有問題)

YAMAHA 山葉BREEZE DX 勁風光1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開機 機油燈會先亮幾秒,然後熄滅",
請問是否為黃色燈 這是引擎檢查燈,燈熄滅時汽油也打上來了,這時 ...

從牽新車開始就是這樣操作,只是變得越來越難發動。
現在是只要通電後等夠時間就可以快速發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開電門後聽聲音(通常在腳踏處嗡嗡聲),等汽油幫浦建立壓力後停轉再按發動。

覺得像是汽油濾網堵塞或者汽油 ...

我之前發不動時,放開[start]鈕後的確有聽到聲音,我也曾試著等聲音停止(約3~5秒)再發動還是不容易發動。
而且[start]按5秒以上也發不起來。

只要開機多等個20~30秒期間,這期間沒有泵浦的聲音,但是等夠久機車就可以順利點發(~1秒)。
這台機車喜歡賴床,叫醒後,要等一下才肯發動。

网友F:
    這邊說到機車問題.我最近剛好也修過一次機車.山葉的老車.最近出現的症狀.起步無力.油門不太好加上去.有時停紅燈熄火.嚴重時.行進間.沒拉低油門.但自動降速.然後在加速上去.碰到兩次自動降速後熄火.然後就不好發動了.要電門發動好幾次.上網查.很多人說法多多.甚至有人機械.啟動.化油器更換.花了5-6000元都沒弄好.我這邊是去一家民國70幾年就開業的山葉門店修的.師傅一聽說我說症狀.說最可能是有一條副油管還是副岐管破了.換掉就好.如果沒好再洗油路.拆開椅座.確認一條接在化油器上的黑管確實有裂了.250元ok.師父說有人一台車換過好幾條的.這症狀大部分都是這問題.
    可能跟樓主的問題無關.只是提供給騎機車的網友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有這有通病。
難怪小孩的PGO騎很久了,沒說過有這種問題,原來廠牌設計上差異這麼大。

我目前六台機車,有川崎、光陽、三陽、山葉
今年又買一台全新迪爵125,家裡停不下只好把PGO的G-MAX200賣掉,維持六台

我這台PGO也是有通病,就是整流器容易燒壞,這10多年我已經換過三顆,有一次騎到鳥不拉屎的地方居然電瓶爆掉冒煙,還差點找不到願意救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邊說到機車問題.我最近剛好也修過一次機車.山葉的老車.最近出現的症狀.起步無力.油門不太好加上去.有 ...

這類似問題我也遇過
幾年前一台三陽的心情100也是,先騎去認識的店家,老闆說先洗化油器,不行就要換化油器,結果洗完更慘
後來自己換了負壓膜、火星塞、高壓線....也不順,又買了副廠化油器來換.....也是無法根治
最後拿強光手電筒慢慢找,才找到一條蠻細的負壓軟管施壓後有裂痕,換掉就好了
花了好幾個月時間,也花了幾千元,算是學個經驗

楼主:
根據多位專業人士的幫助,和我自己的胡思亂想,得到以下結論。

最有可能是油路問題,因為汽油需要進入汽缸才能點火持續運轉。
而且汽油流動的速度影響因素較多,阻塞、壓力不足、滲漏都有可能。
我記得有次一個禮拜沒騎車,要啟動就發了快20次,這可能就是油路全空需要時間流向汽缸。
下次進廠保養會先檢查這方面的問題。

第二可能是,進氣問題,這應該檢查空氣濾清器就可以解決。

最不可能的是,啟動馬達,因為馬達聲音聽起來很正常,現在啟動也很快速。

网友G:
上上個月星期六晚上看到一位妹妹牽著Yamaha Jog sweet 紫色的車
沿著馬路邊牽著往前走
我就騎到她旁邊問你的機車怎麼了?
她的車就跟樓主一樣有電發不動
我就跟他說要不要我來試試看?
妹妹說沒關係謝謝!!
心想如果機車是沒電我平常有帶救車電源還能幫她
但是有電發不動我就沒把握也不太會知道是哪問題了
而且機車行星期六晚上很多家都提早休息
說不定她住附近
所以我就愛莫能助的離開了

下次在遇到山葉的車我會先跟對方說這個方法
開電門等上個3~5分鐘等電腦開好再按啟動馬達發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上個月星期六晚上看到一位妹妹牽著Yamaha Jog sweet 紫色的車
沿著馬路邊牽著往前走
我就騎到她旁邊問你 ...

大約只要等 20~30秒。

乾脆就幫忙推車,還可以有更多時間可以互相了解。
3~5分鐘能做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約只要等 20~30秒。

乾脆就幫忙推車,還可以有更多時間可以互相了解。

我還以為是要等3分鐘
平常我開電門都會等5~10秒再發動
原來山葉的20~30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