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耐捲門遙控器故障,IC型號請益

楼主(2022-12-28):
捲門遙控器無法正常使用,看遙控器LED燈是小亮不滅按鍵皆無效,更換電池後大亮不滅按鍵皆無效

第一直覺是某個按鍵損壞常閉因而導通狀態,拆下量測4個按鍵皆無短路,且功能正常
嘗試更換積體電路零件1與2皆無效,當換到3的IC時故障A的功能就正常了,故判斷是IC損壞

自對岸購買了IC回來發現一個問題,舊IC絲印第一行HCS200新IC絲印第一行HCS200沒問題
但是第二行多了一個"I",詢問賣家後得知是一樣的,此IC只看第一行

新IC裝上後LED燈不恆亮了,但是按了按鍵後的表現卻很奇怪
1:正常的遙控器按下按鍵不放LED是恆亮,放開按鍵後LED熄滅
2:更換過IC的遙控器按下按鍵不放LED不亮,放開按鍵後LED亮一下
3:將新IC裝上正常遙控器後表現如2所述,故懷疑IC可能型號不同或CODE碼異常

問題請益:
1:網上查閱此IC要燒CODE,是否燒的CODE不對或是IC型號不對?
2:此顆遙控器是否無救需報廢了?

网友:
你換上的是空白的IC

网友:
遙控器是小電壓小電流驅動,上面的晶體IC之類的很難故障的,大多是按鍵或者是撞擊導致零件裂錫。如果按鍵正常,那就要懷疑是否要再跟主機對頻學習一次,有可能IC內部資料丟失了。你光買一顆MCU是沒有用的,因為沒有程式。

网友:
一般都是更換按鍵.

网友:
ic 應該是要燒資料進去的.
滾碼ic 我看機乎每一個都這個編號....但他們彼此不通用

网友:
剛剛幫你看了,,應該是燒錄式沒錯.你必需要有他們公司的程式碼才行

网友:
先換開關吧,舊ic換回去換個新電池。試試看…

网友:
這種IC要燒錄器
查了一下長這樣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34403071505

网友:
有鑰匙廠商燒錄費用 60元!! 你可以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