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Panasonic EH-NA45

楼主(2022-12-28):
請問圖中的白色塑膠是什麼?
它掉下來了卡在風口裡面
我用打火機把它燒溶了...

不把它弄掉的話我吹的時候會一直有ㄎ一ㄚㄎ一ㄚㄎ一ㄚ的聲音
然後它還是會被熱風吹溶,噴塑膠液出來

网友:
  拆. 要知真相, 唯有拆解.

网友A:
你不是已經拆修過了?
2020年的文章,圖片一模一樣。

APR 28 2020
國際牌 EH-NA45 EH-NA46 吹風機 拆解與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經拆修過了?
2020年的文章,圖片一模一樣。

圖片就是從那邊載的,我的那塊塑膠已經被我用打火機燒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片就是從那邊載的,我的那塊塑膠已經被我用打火機燒溶了

我家也是用這型號的吹風機,沒看過塑膠片掉落。

如果真的想找出答案,建議你照網路上的拆解步驟拆開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用這型號的吹風機,沒看過塑膠片掉落。

如果真的想找出答案,建議你照網路上的拆解步驟拆開來看 ...

我就算拆開來,我還是不會知道那片塑膠是幹嘛的阿= ="

网友B:
1. 圖中的白色塑膠是什麼?
==>通常 內部組裝的[止擋][卡扣]  定位用途

2. 具體要拆開觀察 對何部位固定位置   再去判斷有無危險  例如防止電線亂搭
   願意拆就觀察哪裡有不規則斷裂痕

    你不拆  技術人也要愛惜名聲不會亂猜  這是有一定危險的事
   現實不能像GTA5 怎樣花式做死 都是娛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圖中的白色塑膠是什麼?
==>通常 內部組裝的[止擋][卡扣]  定位用途

上面這張圖是它的初始位置,全新的就在那個地方,是網路上人家的圖片。
至於我自己的吹風機...它掉下來的第一時間就被我給燒了= ="
想到要拍照的時候它已成塑膠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