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可以把ROM由貼片改成插件嗎?

楼主(2022-12-28):
我有一張Q77的主機板, 幾年前故障就被我收起來了.

今天又想起這張主機板, 拿出來測試, 開機能通電, CPU風扇會轉, 把散熱器移開, 摸CPU有溫度, 插顯卡風扇也會轉, 但銀幕完全沒訊號. 稍微想了想, 模糊的記憶中, 這張主機板一開始是好的, 好像是我當年有刷過BIOS, 然後就故障了.
現在我手上有ROM燒錄的工具和SOP8寬體插座, 打算來修修看, 把ROM IC解焊, 裝上燒錄器, 重刷一次BIOS.

但考慮到我打算來玩魔改BIOS, 想把目前貼片的SOP8 ROM改成插件式的, 我在網上找了一下, 插件式ROM的腳座也是針腳, 只能裝在有洞的電路板上.

我的問題是:
有沒有辦法在主機板的貼片ROM接點上裝一個腳座, 方便把ROM取下更換? 有現成的產品嗎? 還是只能自己DIY?

网友:
我會先看看ROM 旁  有無SPI 針座  ... 若沒有就懶得折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aobao.com/list/item/662910529981.htm?spm=a21wu.10013406.taglist-content.9.317a5e40qeBBh ...

我在淘寶上有看到"直插聲卡轉接板", 看起來好像就是我想要的那種東西.
蝦皮上也有賣.

我手上的老IP分享器上是用SOP8, 但周圍還有16個接點, 應該是放DIP8插座的, 但主機板上只有SOP8腳位的接點, 沒有給DIP8放插座的接點.

楼主:
我在淘寶上有看到"直插聲卡轉接板", 看起來好像就是我想要的那種東西.
蝦皮上也有賣.

我手上的老IP分享器上是用SOP8, 但周圍還有16個接點, 應該是放DIP8插座的, 但主機板上只有SOP8腳位的接點, 沒有給DIP8放插座的接點.

网友:
請搜尋  蜈蚣腳的IC插座,貼片IC沒有腳就自己焊接。

楼主:
我手上的老IP分享器上ROM是用SOP8, 周圍還有16個接點, (猜測)應該是放DIP8插座的, 但主機板上只有SOP8腳位的接點, 沒有給DIP8放插座的接點.

二樓提到的那個, 我昨天發文前也有看到, 但那時思路還沒很清楚, 沒仔細看, 就略過了. 現在重新仔細看, 應該就是我一開始想要的, 可以直插SOP8, 不過缺點是插座要用熱風機焊接, 而且單價稍貴.
我在淘寶上有看到"直插聲卡轉接板", 看起來也像是我想要的那種東西, 比較便宜, 而且8支腳可以用烙鐵焊接, 不必用熱風機. 蝦皮上也有賣. 我已經在淘寶下單了, 等收到再看是不是合用.

网友B:
# WIESON台湾 208MIL宽体SOP8芯片座FLASH SOCKET BIOS插槽SPI插座
關鍵字搜看看

這種嗎 ?

网友:
牛手邊還有30個...

映像中... 沒有很便宜! 而且, 有MOQ...
當時是和客戶一起併單買了50個..

楼主:
謝謝上面各樓提供的資訊, 我除了買我自己在淘寶上看到的"直插聲卡轉接板", 還買了黑色的ACA-SPI-004, 合不合用就等東西收到再說了.

楼主:
東西拿到手了, 實際操作才知道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有些事在買東西的當下沒想得很清楚, 等實際要做才發現有些因素沒考慮到.

我只裝了"直插聲卡轉接板", 至於ACA-SPI-004則沒試.

"直插聲卡轉接板"比較好焊接到主板上, 用烙鐵就可以, 要檢查有沒有虛焊或連焊也佷方便, 但缺點是不能碰撞, 稍微勾到線, 力量大點就可能連焊盤都被拔起. 同時也要注意焊盤周圍有沒有元件會擋到, 例如電容或各種CONNECTOR. 像我的情況就是會卡到SATA CONNECTOR.

如果只是短期應急, 可以用"直插聲卡轉接板", 長期下來, 安全起見, 最好是用插座, 免得哪天不小心碰到就焊盤連根拔起. 但插座要焊接只能用熱風機, 偏偏我還不太會操作, 用熱風機解焊比較簡單, 要把元件焊上去就得練一陣子, 現在還很生疏.

最後, 因為ROM在被我從主機板解焊下來時, 八個焊點被我弄壞兩個, 銅泊掉了, 本來想試試能不能找到線路的走向, 刮開外表, 讓銅線露出, 再用電線連接, 但銅線太細, 低於0.1mm, 一刮就斷, 又找不到大片可刮的銅線, 只能放棄. 這張主機板就當現役的另一張Q77的備用料板, 或是哪天我找到修復焊盤或飛線的方法才能救得回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西拿到手了, 實際操作才知道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有些事在買東西的當下沒想得很清楚, 等實際要做才發現有些 ...

其實, 如果只是要燒BIOS ROM..
用SOP8的夾子就可以了..
要不然.. 板子上有可能也會有SPI插腳能插..

Anyway...
經驗貸價! 由其是心痛/皮痛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西拿到手了, 實際操作才知道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有些事在買東西的當下沒想得很清楚, 等實際要做才發現有些 ...

SOP8明線焊盤補線,
難度大約是一塊蛋糕,
材料要買: 紫外線固化綠漆,專用紫外線LED燈,0.03~0.06mm漆包線,助焊劑

請服用"主板焊盘掉明线点飞线方法及注意事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WIESON台湾 208MIL宽体SOP8芯片座FLASH SOCKET BIOS插槽SPI插座
關鍵字搜看看

請問E大,從相片看SOCKET焊點都在SOCKET底部,用鉻鐵似乎碰不到,那要如何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E大,從相片看SOCKET焊點都在SOCKET底部,用鉻鐵似乎碰不到,那要如何銲? ...

sorry , 小弟對此無實戰經驗
純粹對樓主提問推敲具體可行性方案

2樓獅大先提出解法,
但小弟沒有掏寶帳號無法看到該網頁
但後來發現我找的socket與獅大相同
實際上
這顆SOCKET細看它的底針,還是有微微露出的
細心+耐心應該有成功焊接機會
Reliable ACA-SPI-006-K01 Supplier and ACA-SPI-006-K01 Distributor in China - Rantle East Electron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YOoeDlp9o

根據 j大提問焊接工法
以下是小弟不成熟的推測,不表正解,亦請版上前輩釋疑

1. 烙鐵焊接法 : 比照 QFN IC 焊接方式
    SMD Soldering - QFN Pack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hE16vBfX4

2. 熱風槍焊接法 : 比照PCB 迴流焊製程 焊接方式,用熱風槍+錫膏 應該可達標
    Soldering MCU & QFN IC Chips with Hot Air St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QHDfQD9b8

以上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E大,從相片看SOCKET焊點都在SOCKET底部,用鉻鐵似乎碰不到,那要如何銲? ...

1. Socket的接腳先上一層薄薄的錫
2. 板上的焊盤除錫(弄平整)
3. Socket上板, 和焊點對位
4. 挑一個邊角腳位, 在焊盤上一點錫, 錫會流進去和Socket的腳黏合在一起
5. 固定好一腳, 另七腳比照處理
6. 最後, 再巡一下, 視焊點狀態看看要不要再補點錫

要注意的是, 錫絲不要用太粗的! 用細的比較容易控制上錫的量!
如果不注意焊成一坨... 最好用熱風槍吹掉重焊.. 必免有接點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