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nwa CD800a想換特尖探棒

楼主(2022-12-29):
之前跟學姐買了CD800a,整體來說很好用
但總覺得那個探棒太粗了,量SMD元件時不太順手,一ˊ直想要替換成特尖探棒,若是不鏽鋼的就更好了
可是目前看來看去,不鏽鋼特尖探棒的棒身都太長又太粗,無法收進CD800a旁邊的收納空間

退而求其次,似乎只能找這一種較軟的銅針探棒,但稍微施力較容易彎曲

或有其他解決方案?
還請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
探棒頭加工一下就好了

网友:
這個問題上次有會員問過,一定要特尖且能收納的探棒目前只能用這款︰

不過也是剛剛好放進去,上下沒什麼空間了。

网友:
之前是用電源大四pin焊上縫衣針,收納方便。

用久了會有接點接觸不良的機率。

現在是找便宜的表筆直接焊上去,收納的話就要插個泡綿,避免意外自插。

网友:
我有一個好主意,不過公開不太好,意者私訊聯絡。

网友:
去買這個來用吧!掏寶關鍵字 SPP08,使用拔插便利,精度與鍍金品質也很好。

网友:
#万用表表笔延长转接头无损刺破探针通用型刺破汽修特尖细钢针
#2mm免焊式插针探针测试针 螺丝固定也可焊线 测电表笔短针
#探針 轉接頭 2mm
以上關鍵字搜尋,約略可看到些市售商品,可直接套用
或DIY焊上鋼針

但哥
您知道的,
多幾個串接,就多幾個浮動因數,阻抗/容抗/不同金屬介面損失.......等干擾,
量測值就需自行換算考量囉 !

伸縮短針

固定式長針

HILA FC-N07 1mm不鏽鋼探針 母孔2mm 可搭配2mm測試探棒使用

對岸滔品

网友:
关于万用表探针,俺也纠结过很长一段时间,期间也花费不少。试用了多种探头,总结——没有适应所有应用场景的。理想的探针是:硬度高、不易磨损断折、导电好、不会扎到手、能适用各种场合测试。而事实是,硬度高的往往导电不行,比如不锈钢探针,表面易氧化导致接触电阻高;使用细探针可以很好地测试小目标,但不适合测试需要大接触面积的目标,比如测个市电电压等,另外这种探头很容易扎到手!使用可更换探头,如果做工不行,会再次引入一个额外的接触电阻,产生测量误差。所以,用来用去其实原装的表笔更完美些。尽管如此,目前俺还是在使用可换探头的套装,而且将带镀金弹簧针的探头作为主力。这探头的优势是,测量时能根据弹簧反馈感知按压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