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PH-GTX1080 零件 代用料

楼主(2022-12-29):
ASUS PH-GTX1080  零件 EMFA0P02J SOT-23 包裝已經停產,找不到,請問是否有代用料

网友A:
EMFA0P02J SOT-23

是指這個的話P-CH  MOSFET EMFA0P02J datasheet

這款可代用,Vgs(th)=-0.55V低於原有的。其餘特性皆優於原有料件。
IRLML6402TR datasheet

ruten網址

搜尋關鍵字,前3個品項Vgs(th) typ. 都高於原有規格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這個的話P-CH  MOSFET EMFA0P02J datasheet

這款可代用,Vgs(th)=-0.55V低於原有的。其餘特性皆優於 ...

感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