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指針電表的自動關機

楼主(2022-12-30):
雖然科技進步,數字電表普遍,但有時還是要使用指針電表,平常儀表多數有自動關機,習慣了常常拿起指針表,卻沒電了,雖然已經加裝一個開機指示燈,想了又想能也改自動關機嗎?

之前的舊型電表,也是這種情形,爬文狗大神,試做.用了幾天覺得可行,當時抱著嘗試的心情沒拍照,記得測試的靜態電流是0.1UA

指針表有兩種電源,難度較高,有興趣的人不妨動手玩玩,提出討論,也請前輩們不吝指導,希望大家皆有所收穫,謝謝!

補充;圖片說明指向,位移無法更改,請大家包涵。

网友A:
RC 加上兩個 MOSFET 開關, 就跟你原本的模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 加上兩個 MOSFET 開關, 就跟你原本的模組一樣

3V的用MOSET+RC測試,覺得不太理想,而且與9V 沒有同步,按鈕也要特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個想到555 timer + relay~

Adjustable Auto On Off Delay Timer Circuit Using 555 IC

好像很複雜,已經改鋰電池,所剩空間有限,不知塞得進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3V的用MOSET+RC測試,覺得不太理想,而且與9V 沒有同步,按鈕也要特規。

3V 用的MOSET  要 low Vgs 才適用 (關鍵字: MOSFET  low Vgs )

我對自動關機 沒興趣
只對其如何判斷 持續使用中 / 非使用中  取得信號   ...感興趣

网友:
http://www.youritronics.com/addi ... a-cheap-multimeter/

檢測使用中或非使用的方法,應該從檢測電流下手吧?!

网友:
在數字電表又準又便宜的年代還要繼續使用老傳統的指針錶也就是為了省開關機這個步驟,拿來撥對檔位就可以量。
就算內部電池沒什麼電也能量也不會影響精度只要歐姆檔的歸零旋鈕能轉到歸零就是能用。
指針錶的內部電池只有歐姆檔在用電,常常可以使用很多年,請使用較好的不漏液電池才是正解。

某些高級指針錶為了提升輸入阻抗與電流靈敏度使用的 FET 或 OPA 需要額外的表頭電池。
這個額外的供電電池原廠不見得有設計電源開關,因為放大電路的靜態電流是微安等級,放個十幾年還是有電量電表還是能工作。

電表不管是數位或指針最好是不要在外殼上亂加裝元件,如開關或充電插座等。
市售的電表都有安全的 CAT III 規範,電表的外殼與測棒的設計都是讓使用者測量電力設備時不會感電不會有安全的顧慮。
廠家要將數字電表的傳輸介面做成紅外線交連也是為了安全的規範。
所以電表外殼上有金屬物件的電表千萬不要拿去量交流市電,或許自己改裝的人會注意到這點但旁人就不會知道,會被電到是不是因為自己很衰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3V的用MOSET+RC測試,覺得不太理想,而且與9V 沒有同步,按鈕也要特規。

找一顆舊手機沒力的鋰電池, 保護板就有來兩個很合適的 MOSFET, 淘寶費都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顆舊手機沒力的鋰電池, 保護板就有來兩個很合適的 MOSFET, 淘寶費都免了. ...

謝謝您的提醒,我找找看,之前找行動電源廢版,量測正常,結果裝上是壞的(會漏電),後來找DIP耐壓200以上,用手中內組最小的IRF640  ;0.18歐姆,壓降範圍勉強還能用。

謝謝!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提醒,我找找看,之前找行動電源廢版,量測正常,結果裝上是壞的(會漏電),後來找DIP耐壓200以上 ...

應該不需要特別找尋
一般小訊號的 MOSFET 都可以, 電流只需要10~10mA
廢板隨便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需要特別找尋
一般小訊號的 MOSFET 都可以, 電流只需要10~10mA
廢板隨便都能找到 ...

有測過X1需130MA左右才夠。

楼主:
已經完成成功服役,好像大家沒甚麼興趣,懶得貼圖了,有興趣請回文,必會真實回應,謝謝大家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