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買號稱原廠筆電電池有妥當嗎?

楼主(2022-12-30):
最近有接手一台x550v,想當然電池續航力有問題

想買一條來頂一下讓筆電續命
在露拍找到號稱原廠650摳新台幣
商品照片還有阿速絲的logo,但好像官網沒有查這個電池是不是偽的的方法

自己去淘一條相容電池約170摳人頭紙,號稱使用進口電池芯

怎麼挑比較好咧?

网友:
就幾百而已, 不要糾結, 真要玩, 不如看看用過江龍的方法自己換電池芯

网友:
號稱原廠的問一下賣家生產日期,放超過三年的即使一次都沒用過也不行了。
相容電池唯一能用的只有外殼,電池芯拆掉換大廠新批號的進去。

要能達到原規格容量只有自己買芯換芯。

网友:
筆電的電池蓄電力變差後只換上新電池大多是失敗的,電池裡面的電路板才是重點。

网友A:
請問有在賣不鎖控制板的筆電電池嗎?不然萬一過放或掛了一顆電池蕊就要買顆新電池真的很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在賣不鎖控制板的筆電電池嗎?不然萬一過放或掛了一顆電池蕊就要買顆新電池真的很傷 ...

我想應該沒這種產品才對。

网友:
電池管理晶片是現代許多移動裝置的共同手段,內部記憶著電池的許多資訊,換過電池芯後也應該對管理晶片做類似計數器清零的動作。
但是好像因為原生產廠家的商業利益這類技術操作不方便太過公開,也只能由使用者根據自己的機型去搜尋,並衡量自身的技術能力多方嘗試。

搜尋可以找到幾家可以幫客戶換電池芯的商家,收取電池芯材料費與技術服務費,可以自行聯絡看看,CP 值自己評估但一定會比大陸電池芯的副廠電池要好。

惡名昭彰的 dyson 電池也能這樣玩,我在大陸的討論區就有看過如何修改已鎖死的管理晶片上頭 ROM 數值。

PC 筆電的電池管理晶片我沒搞過因為這十幾年來只用水果牌筆電,水果牌的電池不管是什麼裝置即使號稱為原廠電池實際上都是副廠的冒牌貨,要換原廠的只能拿到特約授權維修商去維修更換。

水果牌原機電池的體質其實還不錯,平均來說用超過五年以上電量還能有約六成,但手錶與無綫耳機因為電池太小約三年就不行了。
如果機齡已超過五年電池與效能都不行時還是要讓他退役,或是當成外出工程施工設定專用機,外面機房都有交流電可以插此時電池電量就無所謂了。

网友:
外面號稱原廠電池、原廠變壓器,大概99% 都無法分辨。

知名購物網站也都在賣所謂的原廠電池、原廠變壓器

如果價格不是問題,我買原廠就會去維修中心

--
X550原廠電池故障率滿高的,

號稱原廠的我也淘過,一顆不到 $500三顆給它買下去,丟給客戶測試

.
.

网友:
怎么说呢,按俺的经验,只能说还可以。一年多前买了thinkpad X系列的兼容电池,第一块没用两天出现非原装电池的提示,不能正常充电。发回卖家换了一块,一直用到现在,容量也可以。当中出现过一次错误提示,但没理会,继续用,没再出现过问题。也有可能电池触点问题吧。要俺说,可以买的。其实,你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原装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