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PHILIPS HTS3560 5.1 聲道家庭劇院 無電源維修 維修實例

楼主(2022-12-30):
PHILIPS HTS3560 5.1 聲道家庭劇院 無電源維修
雙11那天沒有特別想買什麼,就在網上亂逛,無意間看到有人賣一組PHILIPS HTS3560故障機,看著配件都齊全,就標下來修看看
收到貨一個多月都沒去動他,這麼大一箱擺著佔空間,就來修看看吧
賣家稱此機插電無電源反應,新品買來用沒多久就壞了,送回原廠修了很久也沒修好,最後遭退修

外箱完整,雖然是2011年的產品,但當時新品價也要$14900
PHILIPS HTS3560 5.1 聲道家庭劇院
飛利浦藍光家庭劇院低價 (台北2011.4.21-5.8)
型號HTS3560/98
包裝內配件齊全,外觀看起來很新
主機正面
主機背面
如賣家所述,上電無電源反應,電源燈不亮,無待機電流
將主機外殼拆下,目視電源板上的保險絲己燒斷
將電源板取下,查看背面留有維修痕跡
電源板有線路燒毀,維修人員以銅線接上
三顆MOSFET也有焊接痕跡
原廠都修那麼久,看來問題可能很嚴重
250V 8A保險線燒毀
KBU8K 800V 8A 橋式整流器也燒毀
檢查了一次測的MOSFET / 二整體 / 電阻等元件都沒有發現故障
PWM SSC620S 參照datasheet看起好像也沒壞
難道這樣就能完修!!??
只好從料板上拆了一顆GBU8K 800V 8A來換上
上電.....亮燈了!! 亮燈了!! 待機燈亮了!!
開機正常
接上喇叭,接上螢幕
測試各功能正常,這台還有RJ-45接口,連網後只能做系統更新
光碟機太久沒使用,托盤退不出來,換條橡皮圈後就正常了
運氣好,又碰到個軟維修
原廠應該不是不能修,覺得是維修費喬不定吧
這組有點佔空間,小房間沒位放,還是裝箱好了.....

网友A:
看到這一帖想到我有一套水母喇叭,問題是一聲道不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一帖想到我有一套水母喇叭,問題是一聲道不響。

嘿嘿.. 要標酷幣嗎?
(蒼蠅搓手狀)

网友:
可惜沒有同軸/光纖輸入,
不然現在都電視盒子線上看串流 5.1 解碼就省很大

网友:
突然想到柯大大給我的那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要標酷幣嗎?
(蒼蠅搓手狀)

『 嘿嘿.. 要標酷幣嗎?
(蒼蠅搓手狀)  』
=>
這提議超棒.....
.
話說...好康報報也不錯

网友C:
原廠都修那麼久,看來問題可能很嚴重............

想太多了,原廠維修都馬是整張板子換掉。
可能剛好這台板子沒存貨,維修人員才會試著這麼"搞剛"。
至於為什麼沒修好?
維修人員"組裝"能力一流,維修能力可能就......

我這附近就有家PHILIPS原廠的維修中心。
我的全自動咖啡機,被小強搞到進出兩次,哪次報價不是直接換板價?
聽到價錢,瞬間都有點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廠都修那麼久,看來問題可能很嚴重............

想太多了,原廠維修都馬是整張板子換掉。

哈哈哈~~其實原廠的處理方式我們都知道
至於維修人員的能力.....大家心知肚明就好
不要講太清楚

日前我朋友錄取進某大品牌的筆電維修工程師一職
每天有換不完的螢幕/主板/硬碟/灌系統/刷BIOS
被我譏笑會鎖螺絲就能錄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