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Zenfone Max Pro M2虛焊緊急處置

楼主(2023-01-01):
兩個禮拜前手機重摔了一次,雖然螢幕沒摔裂
但隔天就自己斷電,重啟不能,用了三年又一天,居然就這樣說byebye
但平日常需要用到手機,我只好趕快跑去買支新的

但我很喜歡這支Max Pro M2,總覺得壞了很可惜,捨不得丟掉
元旦假期有空就來想想怎麼弄

不得不說,這支新的痞酷鏟拆手機外殼真是好用,以前都覺得現在手機設計得很難拆
這次才發現原來我只是缺一把好工具

是否CPU虛焊也只是推測,先把主板拆下來研究才知道

拿熱風槍對CPU這個區塊稍微加熱一下

趁熱先裝回去試試,居然就開機了,但一進到桌面就花屏當掉並關機

既然確定是虛焊的問題,那麼先試試加壓的方法
拿導熱貼片增加厚度,再鎖上螺絲

順利開機,而且正常使用了

但不管怎麼說,這也只是緊急處置而已
最好的方法還是拆下來重新植球再焊回吧?

网友A:
如果有換過電池沒用電池膠固定的話,
有可能重摔電池排線破裂造成接觸不良而斷電,
Zenfone Max 同症狀經驗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換過電池沒用電池膠固定的話,
有可能重摔電池排線破裂造成接觸不良而斷電,
Zenfone Max 同症狀經驗談 ...

最近剛買熱風槍,跟它還不熟,不知道溫度和風量怎麼調整最適合拆手機的CPU

所以先拿淘汰的ZE550KL練練手

拆個兩三回以後,大概抓到溫度、風量及時間了

因為我不會植球,如法炮製幫M2的CPU加熱一回

順便把原來的散熱膏除掉

原廠的散熱膏給得很小氣,我自己上散熱膏就豪邁多了
之前緊急處理的散熱貼片拿掉,看看不加壓是否還行

上電,開機,屏幕輕鬆點亮~

原來手機摔到不是只有螢幕破掉的問題
連CPU都會摔出問題,真是學到了

新買的Zenfone 9先扔到一旁
換回M2測試一個禮拜看看....

网友:
圖文並茂,不錯的維修文,感謝分享!!

楼主:
正常使用了六天後,昨天晚上又發生一次斷電,不過長按電源鍵還是可以開機
狀況雖然比上次好,但還是覺得只有加熱不太保險,考慮試試看植球重焊

上網看了一下,植球網百百種,我要怎麼知道qualcomm 660適合哪款植球網?
另外,錫球粒徑似乎也有差異,甚至還分有鉛或無鉛,要如何挑選?

沒啥概念,還請前輩們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