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USB電源供應器改造與強化

楼主(2023-01-01):
相信大家手上應該有不少這類的小型USB電源。通常是買一些小東西附贈的電源供應器。

這類的USB電源號稱5V/1A,實測下來往往不到標稱的功率,也就是虛報灌水居多。手上兩三個都是一樣的情況,電流輸出頂多0.4A,超過就嚴重掉電。另外一個問題是電容都很爛,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由於家裡的捕蚊燈需要一個至少能提供0.7A的USB電源,而我又不想拿高級貨來用,所以腦筋動到這類的便宜貨身上,想說能不能強化一下。這顆拆開外殼後發現結構相當簡單,屬於自激震盪式的flyback電源,連控制晶片都沒有。不過這樣改起來也方便就是。主NPN是TO-92的PA13001,難怪電流輸出不足!

經過研究後,主NPN換成TO-220封裝之MJE13004。另外調整一下電流設定,把一顆10歐電阻換成2.2歐,提高晶片驅動電流。(電流調太高溫度會很高)

修改完成後大約可以0.9A維持在5.1V,1A時則降到ˋˋ4.85V,給捕蚊燈用剛剛好。

以下是這次修改換下來的零件,MJE13004單買可能都快要跟電源供應器一樣貴了,呵呵

网友A:
以我的經驗,這種充電器還是手機附的規格比較靠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經驗,這種充電器還是手機附的規格比較靠譜。

原廠的肯定是不敢開玩笑,除非是白牌手機。捕蚊燈用的就盡量便宜、堪用即可,長時間操壞也不心疼

网友B:
同樣的我也一顆,忘了怎麼來的,用它充電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樣的我也一顆,忘了怎麼來的,用它充電要有耐心‧‧‧‧‧

我想一下好像是對岸老人智障型手機附贈的充電器...

网友C:
以前有想過  二極體改蕭特基
不過又覺得  這樣浪費
後來 二極體改焊 GND---[A>K]---線圈---電容(+)
這樣 二極體Anode陽極 就焊在USB屏蔽殼 藉其散熱
以前  K到電容(+) 潛在傳熱影響 也避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想過  二極體改蕭特基
不過又覺得  這樣浪費
後來 二極體改焊 GND---[A>K]---線圈---電容(+)

板上的應該是蕭特基,但我沒去查。因為電流其實不大(目標1A),所以就用原來的二極體。反倒是NPN溫度較高,如果沒有改TO-220直接擴流,PA13001只撐不到20秒就燒了。礙於外殼與變壓器體積,我想這樣應該是最大能耐了

网友(2023-02-01):
好厲害呀!這個我完全不會@@
幼幼班的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