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圖片中另外的註解標示與繪圖如何做到的 ?

楼主(2023-01-02):
請教各位前輩 :
下列圖片中,標示註解與元件標示如何做到的(需要特別的PC周邊裝置輔助嗎) ?
這圖是節錄自Antlu大大的po文(怕加入該文發問樓歪,所以另闢此帖)
先感謝囉 !

明緯電供維修經驗  1203P60 這麼容易掛掉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564-1-1.html

网友A:
e大   小畫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大   小畫家就可以

感謝釋疑

那個曲線也是 "小畫家+滑鼠" 做的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大   小畫家就可以

剛剛已測試
小畫家的畫筆,確實可畫曲線
感謝

网友:
可以用免費的PHOTOCAP 6,
他有圖層的功能.

載點跟教學

网友:
小畫家之類 到沒什嘛
我覺得這個難度是滑鼠不是字面上意思的滑鼠
而是觸控/手寫板 之類

网友B:
錢太多,可以買台挖坑。

這牌應該有鎖專利,筆身不必電池。

欸,寫字也是需要練習,只是比滑鼠好寫多了。

网友:
錢多多....................帶顯示高解析比螢幕觸控更精準.....Wacom

小孩的最愛,一支筆吃到飽操到爛...,原子筆/毛筆/彩筆/筆寫......,應該說彩繪的最愛,筆觸擬真功能強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錢太多,可以買台挖坑。

這牌應該有鎖專利,筆身不必電池。

我有在海鮮皮撿到一台全新二手未拆封,
還送無線模組含電池,
六張國父,
說真的,
用這畫線真的要練過,
不然用貝茲曲線來拉還比較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在海鮮皮撿到一台全新二手未拆封,
還送無線模組含電池,
六張國父,

寫字就...算了,畫畫圖還行。
原圖手繪描邊,軟體用illustrator。